[C51] 根据咸鱼淘来的51开发板WX-KT01 画的PROTUES 电路图 二

楼主(2021-01-27):
总算都画完了,直接上电路图吧。

总图,就只有 PL2303没有画了。
没有这个元件,

这个是 个插针外接口
0038是红外接接收管。

DS18B20 温度

DHT11 湿度

显示电路

4位共阳。

不明白这个插座做什么的。

这个2个插座也不明白,

ISP ,针对 AT89S 系列51单片机的。

U8 是1602,U9 是12864

但是调亮度的可调电阻 线接错了,应该是电路板设计BUG ,
会导致 VCC 短路,所以可调在中间就行了,别调这玩意了

还有一个 24C02  电路,

地址线和写保护都接地了。

还有个 DS1302 空的,也不打算补了,

因为已经买 模块了。。。

板上有pl2303 ,可以用,
编了个程序点亮了流水灯,发现有个灯是坏的,准确的说是虚焊了。。。

下一步将这上面的 接口 元件 走以遍,再开始玩 板2了

板2没有 USB 转串口,有点坑。

网友:
老哥干这个专业的?最近都在发这方面的高科技啊

网友:
跑这种电路就是费眼睛,还好不是多层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