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大佬帮我看看这个NW853 Flash贴什么主控最好?

楼主(2021-01-27):
(图片)

网友A:
做U盘上3281合适 ,做固态上58xt,PS3111,AS2258都可以。

网友:
3CE的奇葩,还是3281最合适,做其他,除非懂跳线,不然只能单贴,浪费板子

网友B:
有几个雷克沙的片子,做U盘双贴啥板子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几个雷克沙的片子,做U盘双贴啥板子好呢

L06B当然上3111,这两天紫色长板好像优惠

网友C(2021-06-11):
引用 网友A:
做U盘上3281合适 ,做固态上58xt,PS3111,AS2258都可以。

NW853两片上2258H,U盘板可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NW853两片上2258H,U盘板可行吗?

不可行。nw853上58H优盘板,ce分布不均匀,无法开满容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可行。nw853上58H优盘板,ce分布不均匀,无法开满容量

那么两片上2258XT优盘板可行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么两片上2258XT优盘板可行吗?谢谢!

不可行。一样会ce分布不均匀。

可以上4贴的板子,而且要贴F1,F2,RCE跳线跳奇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行。一样会ce分布不均匀。

可以上4贴的板子,而且要贴F1,F2,RCE跳线跳奇数 ...

也就说双贴的U盘板都不靠谱。只能单帖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可行。一样会ce分布不均匀。

可以上4贴的板子,而且要贴F1,F2,RCE跳线跳奇数 ...

再请教下,用MSATA4贴版的2258H可以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再请教下,用MSATA4贴版的2258H可以吗?谢谢!

啥样的板子?
理论是可行,但我至今没见过58h msata板子,有的话,我来几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样的板子?
理论是可行,但我至今没见过58h msata板子,有的话,我来几片 ...

呵呵,是我记错了,是2258XT。

网友:
s8颗粒先别想着怎么用,找个测试架sorting一下看看能不能过测试

网友(2024-04-20):
引用 网友C:
NW853两片上2258H,U盘板可行吗?

慧荣2258 xt  云储  667    120 G      内存颗粒NW853        开卡    找不到 flsah
哪个大神帮忙提供一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行。nw853上58H优盘板,ce分布不均匀,无法开满容量

慧荣 2558xt    找不到合适开卡  软件
哪个大神有经验 开过这样的卡 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