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个usb 分线器

楼主(2021-01-27):
好久没有上论坛了,笔记本电脑有时候插2个u盘,有点不方便,想搞个usb分线器,也有叫集线器,hub的,优惠购看到有一个用一元券后只要5.9,有点担心没有芯片,看到有人发了拆的帖子,有芯片的,虽不市一个牌子,试试看,红了最近年终红包,服了3.9元,蛮快的,3天深圳到江苏
三围6.5*2*1.8cm,线长20cm,号称30cm,

4个usb,其中一个在侧面

很好拆,沿usb中间的峰,指甲就可以分开,无损

usb线比较细

正面很简洁

背面一个芯片一个12.000mhz晶振
芯片是SL 2.1A  USB2.0HUB TT0907A20
查了一下:SL2.1A是一款国产USB2.0的4端口芯片。5V供电,只需要在外部电容添加滤波电容,芯片自带复位电路,内部自带复位电路,外部电路极简,价格低廉8毛。
SL2.1A是一颗高集成度,高性能,低功耗的USB2.0集线器主控芯片;该芯片采用STT技术,单电源供电方式,芯片供电电压为5v, 内部集成5V转3.3V,只需在外部电源添加滤波电容;芯片自带复位电路,低功耗技术让他更加出众。芯片可以使用外部晶体,也可以使用内置晶体。如果使用内置晶体,需要将芯片的XI输入接地。 完美支持USB2.0高速(480MHz),USB2.0全速(12MHz),和低速模式(1.5MHz) 集成12M晶体振荡器 集成12MHz-to-480MHz PPL(Phase Lock Loop) 采用Single Transaction Translator (STT)技术,是*TT系列中最具成本和效率方案 支持自供电到总线供电的自动枚举切换 支持使用外部EEPROM自定义VID\PID信息 SL2.1A采用SOP16封装,

看来这个usb分线器成本应该2元左右,,,

这是某品牌的,线粗了不少,手指甲也分不开,测下来速度差不多,
分享结束。

网友A:
USB2就USB2又不啥丢人事,刷个蓝色口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2就USB2又不啥丢人事,刷个蓝色口啥意思

估计想吸引人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2就USB2又不啥丢人事,刷个蓝色口啥意思

加了个蓝buff:lol:

网友B:
别说成本了,邮费都不够,你还想怎样?其实有牌子的做工也一样,不会比这个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说成本了,邮费都不够,你还想怎样?其实有牌子的做工也一样,不会比这个更好。 ...

嗯,感谢论坛啊,今天好评+3张图还返现了1元,准备自己换条长点的usb线,完美

楼主:
换了根长线,方便多了,从桌子底下穿上来

楼主:
查了一个360随身wifi,加优盘,有点温热,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