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开箱一套小猴HOTO 24合1精修螺丝刀

楼主(2021-01-27):
一直想入一个随身携带的螺丝刀,希望体积能尽量小,批头尽量多,结果网上闲逛偶然看到了小猴HOTO的24合1精修螺丝刀,那么小的体积能24合1还是很让我意外的,少废话上图:

外包装。

和论坛22合1比大小。

开箱,就说明书和螺丝刀。

两者重量体积差不多,HOTO的颜值还是很不错的。

螺丝刀主体是铝合金材质,有小猴的logo。

螺丝刀头部特写,能看到内部吸附批头的圆形磁铁。

头部和手柄有接缝,不是一体成型的,缝隙很小很均匀,并不影响美观。

尾部底面内凹,转动非常顺滑,内部有轴承。

拔出内部批头收纳架。

能看到手柄收纳仓内部中央有一颗圆形磁铁,和批头架顶端内六角螺丝吸合,吸合力度适中,不易脱落(除非使劲甩)也容易拔出。

所有批头,挺全的。

批头架,也是靠磁吸吸附批头的。

螺丝刀尾部和批头架连接处特写,能看到轴承的边缘。

装上批头的样子。

发现一个可能需要改进问的地方,像上图螺丝刀头部起吸附作用的圆磁铁如果吸附的是批头特别细小的一端,我试了吸附力足够不至于脱落,但是垂直用力时可能会损伤磁铁或者批头尖端,不知能否根据双头批头特点改良一下批头吸附处设计,比如环形的磁铁,能让被吸附的一端批头穿过,保护批头尖端,那样就能让批头使用更长久。另外,能送一个收纳袋就更好了。

谢谢观赏!

网友:
没有延长杆啊

网友A:
内部批头收纳架。是亮点。
采用双头批头,受限产品总体积,而失败的设计。。。。。

网友B:
双头有点扯啊!!易损耗!

楼主:
主打便携吧,加延长杆就不是这个价也不是这个体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头有点扯啊!!易损耗!

就冲着批头种类多,体积小买的,随身携带偶尔用用,双头损耗是我最后说的那样造成的损耗吗?第一次买双头批头螺丝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批头收纳架。是亮点。
采用双头批头,受限产品总体积,而失败的设计。。。。。 ...

随身携带偶尔使用,不是主力螺丝刀,话说双头有啥弊端啊?真不太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随身携带偶尔使用,不是主力螺丝刀,话说双头有啥弊端啊?真不太了解。 ...

双头批头与手柄结合锁定方式,不宜采用磁吸。
市场上,实用可换批头手柄产品大多数采用卡簧定位弹珠对双头批头进行锁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随身携带偶尔使用,不是主力螺丝刀,话说双头有啥弊端啊?真不太了解。 ...

请看某款手柄能容纳可换批头的螺丝刀。批头是双头批头,批头上镶嵌有定位珠。其他款的手柄,这个定位珠 ,在手柄上与卡簧结合在一处。
还有的其他锁定方式,楼主可以自行搜索了解。。。。。
双头批头或单头批头,与手柄结合的锁定方式,不是千篇一律,但有章可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看某款手柄能容纳可换批头的螺丝刀。批头是双头批头,批头上镶嵌有定位珠。其他款的手柄,这个定位珠  ...

不错不错,学习了,没有延长杆有时候确实不方便啊,当时也是奔着外观和批头数量去了,随身携带应急用,希望不会太早坏掉吧。

网友:
感觉这款螺丝刀非常的一般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冲着批头种类多,体积小买的,随身携带偶尔用用,双头损耗是我最后说的那样造成的损耗吗?第一次买双头 ...

你说的确实是一方面,不过如果拧小的螺丝的话损耗不会太大!也还凑合,价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确实是一方面,不过如果拧小的螺丝的话损耗不会太大!也还凑合,价格多少? ...

六十多

网友:
还可以,和南旗那套28合一价格差不多好像!我用的就是那个!

网友(2021-03-17):
一直认为双头批头这种手柄应该与单面批头手柄的磁吸位置设计有所不同,但这款螺丝刀竟是一样的磁吸口设计。个人认为是个缺点,不知道其他品牌的这种双头批头手柄是否也是这样设计的。一是怕批头顶端与磁铁接触面太小而减小磁性,但这款螺丝刀应该是批头带磁性的,这样跟容易与手柄吸牢固。还有就是批头顶端与磁铁的挤压容易损坏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