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做个86型的433学习型触摸墙壁开关

楼主(2021-01-27):
家里装修,好久没发帖。
在做智能家居,用的7个易微联,带遥控的,但是遥控太多不方便,也难以区分,因此就动了点心思。
原理就是把学习型433遥控器做成墙壁开关的样式。

看图说话。
1↓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2↓上cnc,数量比较多,20个左右加上灯具蓝牙遥控器,铣个工装好干活

3↓网上买的空白面板,外面一层亚力克,然后中框。然后底壳。具体过程没拍,就是cnc铣掉不要的部分

4↓抄好电路图,因为原本是物理按键开关,所以再找个触摸开关的电路图加上,打样好电路板,上面是433的,下面的是天猫精灵led驱动的蓝牙遥控器。

5↓铣面板,刻字还是用的cnc,想用激光奈何没有。从面板的反面刻,0.1mm的键槽铣刀,0.3的深度。一个433,一个led蓝牙遥控。均可以cr2032纽扣电池供电当做随意贴使用,不过这样没背光,我做了光控背光模块,到时候接220装86暗盒上就行,夜晚背光亮。

6,没图了,掏空了。433和蓝牙遥控器的都测试过了,信号完美,灵敏度可以通过电容调节,触摸ic是ttp224b,外部元件只需要5颗电容。
做东西不喜欢边做边拍。 坐等b7000胶水到货,黏上面板搞定。光控的背光电路,用的模块化220-5v的电源和模块化的光敏开关集成到背光板上,就不发了,没啥难度。

至于有的暗盒没有零线的问题,我做水电的时候就要求每个开关位都有零线,就算没有零线,从开关从新拉一根线到灯具也不难,现在的水电几乎都是活络线。拉不动加点黄油洗洁精啥的。

不点赞,不砸米过来没有啥发帖的动力了。

补充内容 (2021-4-26 19:53):
更新了几张图,43楼应该。面板选择了在力创商城UV打印了,价格能接受,比较完美。

网友A:
这就是个远程无限开关,还谈不上智能家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个远程无限开关,还谈不上智能家居

知道易微联不,可以连接智能音箱的。led驱动也是可以连接智能音箱的,可以远程控制。我只是想把他的遥控器充当墙壁开关用。

楼主:
为什么某宝找不到86型的学习型433遥控器。有没有人看到商机啊。哈哈

网友:
这个高端,可以出成品商业化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某宝找不到86型的学习型433遥控器。有没有人看到商机啊。哈哈

好像有把,不过不是自发电的 没什么意思。

网友:
谢谢分享。。。。。大工程也。。。。。

网友:
不错不错,一直想把电动晾衣架的遥控器做成这样的

网友C:
CNC的主轴能打到多少转呀,我用0.4的铣刀,奈何主轴最高只有6K,只能做个PCB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知道易微联不,可以连接智能音箱的。led驱动也是可以连接智能音箱的,可以远程控制。我只是想把他的遥控 ...

那就是远程控制,总有人觉得自己叫个小爱同学天猫精灵开个灯 开个音乐打开热水器就叫智能家居了,连智能什么意思都没理解,我又扛了不好意思了,你说啥就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远程控制,总有人觉得自己叫个小爱同学天猫精灵开个灯 开个音乐打开热水器就叫智能家居了,连智能 ...

每个人有不同的观点和认知。是我见识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把,不过不是自发电的 没什么意思。

触摸怎么自发电啊。。太阳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CNC的主轴能打到多少转呀,我用0.4的铣刀,奈何主轴最高只有6K,只能做个PCB啥的 ...

2.4w。个人感觉转速没多大影响,太快反而发热大。关键还是给进,加工深度和转速配合好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2.4w。个人感觉转速没多大影响,太快反而发热大。关键还是给进,加工深度和转速配合好才行。 ...

转速低了容易断刀呀,0.1的应该3W5-8W比较合适

网友D:
做的不错,上雕刻机了,大工程啊,433遥控部分电路图发上来看看,我前些天用esp8266做了个远程控制开关,本来想双控的,后来发现有点不完美,又把随意贴开关的遥控接收部分切下来加到esp8266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某宝找不到86型的学习型433遥控器。有没有人看到商机啊。哈哈

我记得有学习型的433模块...

网友:
厉害了,这cnc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触摸怎么自发电啊。。太阳能啊

你说触摸啊, 我说的是按压式的。因为以前做过。我那天搜了下也有86装电池的学习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有学习型的433模块...

没有86面板的学习型433开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不错,上雕刻机了,大工程啊,433遥控部分电路图发上来看看,我前些天用esp8266做了个远程控制开关,本 ...

我直接抄板移植,没画原理图,直接画的pcb。抄板移植简单,bom都不用配,还不用担心信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