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60伏40安大功率充电器 改可调电源如何

楼主(2021-01-27):
改可调电源如何,15N60场管被烧了

网友:
自己算算 60v40a多大功率??

网友:
只是能给60v40A的电瓶充电,不是真正的输出40A,估计3-5A差不多了。

有能力改可调电源小电流使用也没关系

网友:
应该是给60V40AH电瓶充电的,后面还有小时呢,输出有4A就不错了。

网友:
上次改过一60V32A改60V20A,电流4A调到2.8A,每次冲半小时就转灯风扇还在转调到4A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