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纯手工焊接制作一个大号数码管温度计

楼主(2021-01-27):
        在咸鱼上弄了一批2.3寸的绿色数码管,时钟做腻了,刚好这些日子降温,弄个大号的温度计出来,这样出门穿衣服时就有了依据。但是不会画板子,手工焊接吧。其实按照我的焊接方法,其实也不是很慢的。
       一、先焊接好单个数码管,就是粘一块万能板上去,然后将引脚用铜线逐个引到万能板上。然后封好胶布,每个都这样先焊接。

      二、将3个焊接好的数码管拼在一起,用热熔胶在边角固定下来,再使用8根铜线将每个数码管的相同笔画引脚连起来。

      然后在其中一个标识好笔画定义。
      三、制作C符号,使用一块胶片,上面画一个℃符号出来,其实有条件的话打印出来更好,这个我随便画的不好看,最后用电钻开孔,修整,并在周边涂上黑色,然后在槽里打上热熔胶,让它可以导光。

     四、焊接主板,我用的是合泰HT45F23A这个16脚封装的单片机,因为数码管电流比较大,单片机引脚电流不够,所以直接使用那种达林顿管芯片做驱动,主要是手工焊接会比较省事,最后直接装上我用电木板废料做的外壳上,并打胶固定,引好数码管的线,并使用3P插头外接DS18b20,成了下面这个样子,整机供电使用12V.

    五、在℃图标下的地方先粘上反光锡纸,然后焊接一个贴片灯,我这里拆了一个三色灯,本来想搞个温度变色的,貌似有点问题就不弄了。

    六、手上正好有深茶色的车膜,贴上,发觉效果杠杠的。

   七、写好程序,下载,直接点亮,硬件没任何问题。

    厚度我已经控制在2CM以内,作为纯手工做的,差不多极限了,感觉还是比较薄的。这么大的温度计,感觉放在家中特别醒目。源码就不贴了,最基础的程序了。

网友:
做的真独特!还是赞一下!

网友:
这个摄氏度霸气得狠呐~

网友A:
上个电路图更好。探头是哪个?

网友:
太霸气了哈哈

网友:
我的天,这个“C”,楼主你还真是不讲究

网友:
后面那个摄氏度符号6呀

网友B:
楼主哪个℃符号画的太随意了吧      用数码管改一下部分显示不行吗

网友C:
℃是败笔呀,对不起前面的数码管

网友:
很有感觉,那个c纯手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电路图更好。探头是哪个?

懂一点单片机的都做的出来,所以不上图,探头外挂出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哪个℃符号画的太随意了吧      用数码管改一下部分显示不行吗

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败笔呀,对不起前面的数码管

哈哈,手工的感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懂一点单片机的都做的出来,所以不上图,探头外挂出去的

看样子你发帖子是让懂的人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你发帖子是让懂的人看的

我意思是这个自觉得没什么技术含量,都是抄来的代码,所以就不献丑了

网友:
摄氏度标牛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