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洗手间太阳能灯

楼主(2021-01-27):
最近在折腾太阳能,发个洗手间的太阳能灯,照明方便多了。

使用罐子密封,防止潮湿。

由充电板,电池:2000*5个,热释电红外感应探头,
2个白色灯珠和1个黄色灯珠组成,
电流在600ma左右。

两块6W太阳能板并联组成充电组。

谢谢欣赏!

网友A:
两个白色一个黄色灯珠电流有600ma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白色一个黄色灯珠电流有600ma啊!

3个1w灯珠并联,用电阻限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3个1w灯珠并联,用电阻限流。

灯珠得加散热片,不然长时间蒙在里面散热不好会坏了。你这个没有光控电路白天也会感应亮的吧!

网友B:
600ma的限流是电阻水泥么?感觉不在厕所读书看报打游戏的话,将近两瓦的灯太亮了。我就放了个手机充电器供电的0.06w光感小灯,晚上去厕所不刺眼不影响继续睡觉

网友C:
做工漂亮有内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珠得加散热片,不然长时间蒙在里面散热不好会坏了。你这个没有光控电路白天也会感应亮的吧! ...

有散热片,温度50度左右。加了光敏电阻,白天不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0ma的限流是电阻水泥么?感觉不在厕所读书看报打游戏的话,将近两瓦的灯太亮了。我就放了个手机充电器供 ...

贴片电阻就搞定了,要亮一点是因为洗衣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漂亮有内涵

这个罐子简直就是定做的

网友D:
从实招来,什么单车拆的太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实招来,什么单车拆的太阳板?

闲鱼上拆的

网友E:
这个灯用得着5节18650并联么?充满一次感觉能亮好多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灯用得着5节18650并联么?充满一次感觉能亮好多天

是的,拆机电池多,空间刚好放5节,也为了预防长时间没太阳。

网友D:
那两块电路板分别是什么?给个名称,我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两块电路板分别是什么?给个名称,我也看看。

热释电红外感应SR501,TP4056充电板,自己打板做的。

网友F:
想了解下,那个PIR输出高电平 然后用什么驱动去点亮灯?我之前做过一个8050去开关的,结果好暗

网友:
好吧,这个更接地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了解下,那个PIR输出高电平 然后用什么驱动去点亮灯?我之前做过一个8050去开关的,结果好暗 ...

NMOS管SI2302,AO3400都可以,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