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见鬼啦,东芝9T23没法量产,安国无法标记坏块

楼主(2021-01-27):
从金士顿ps5008固态上拆下来的金士顿标9T23,四颗,故障是识别异常,识别出来也卡死,所以就拆了
id是983c98b376f2
用安国清空标记坏块,提示find free block error,用3281量产卡在verify cid isp的地方
用2258xt 会卡在erase all block to sort bad block或者reset drive的地方,开不出来,安国都搞不定,四颗同样的症状,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98,3E,98,B3,76,72我的也是,58XT量产能过,但是不能格式化

网友:
这个闪存真的是非常不好搞

网友A(2022-11-03):
请教下安国的标记坏块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安国的标记坏块如何设置。谢谢

打开设定,选择高级格式化,扫描级别有读标记坏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开设定,选择高级格式化,扫描级别有读标记坏块。

我感觉那个只是读出来而已,真正标记应该是低格一遍抓好全盘

网友:
那就看闪存了,设定合适的ecc进行低格扫描。量产完出多少容量和坏块都会写,这时候去读标记坏块就是读到低格后的,若是清空闪存读标记坏块,读到就是出厂标记的坏块。

网友:
收这些自封白片风险巨大啊,这些厂商弄得一戳又一戳的玩不过他们大脑,你面对的是一群恰饭人(不是改脚就是改ID,芯片行业的开锁匠)

网友:
FC1179/2279开卡良率高
走3.0的话FC3379逝逝
先清空再开卡,再不行就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