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做个超丑的USB双公线 有点短路

楼主(2021-01-28):
一个是有点失灵剪掉尾巴的三星手机数据线,一个是垃圾数据线头。组个双公线准备刷车机用。

垃圾头的线,用剥线钳一扯就断了,只能火烧,结果想同时剥3条又扯断了2条,只能继续挖。

每个接头接好后马上单独热熔胶隔绝。自信接的没问题,继续胶封。

最后上表一测,红线和白线有5W欧电阻(1K档 指向50),不知道什么情况? 这线能用吗

网友A:
这是热熔胶吗...你不说我以为你糊了坨松香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热熔胶吗...你不说我以为你糊了坨松香上去

火机烧的。

网友:
还是ab胶好 牢固

网友:
AB胶好操作,也好看

网友:
接着拆,把白色的拆掉,直接焊上去,再烤热熔胶

网友:
把白色塑料都挖掉,自己焊线,可能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