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三星BAR和BAR+的问题,请朋友指导一下。

楼主(2021-01-28):
三星BAR和BAR+,用了一段时间后,有的盘出现了插到3.0口无反映,但插2.0口没问题,有时候慢慢插到3.0口上也可以认出来,有朋友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如知道的话请指导一下如何处理,多谢!!

楼主:
有没有朋友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帮助一下呢?

网友A:
三星好像是锁了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好像是锁了主控

主控可以看到,颗粒也可以看到,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盘用段时间插3.0口就不好认了,但2.0口没问题。

网友:
锁了就是不能量产了吧……

网友B:
接触问题吗,或者接口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触问题吗,或者接口氧化

不会出现几个都一块儿氧化的问题吧?

网友(2022-05-14):
这个型号的优盘可能存在质量问题
我买的用一段时间后就不识别了,没法用,售后换了一个新的,用了一段时间后就出现有些USB接口不识别,有些能识别。现在又换新了,不敢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