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三星BAR+慧荣3281BB主控,K9AHGD8SOA无法量产的问题。

楼主(2021-01-28):
有没有比较明白的朋友给讲一讲为什么三星BAR+慧荣3281BB主控,K9AHGD8SOA闪存无法量产,使用的是SM3280AB_MPtool_S0429v1版本的工具,里面有3281BB,但没有找到这个闪存的型号,有没有朋友帮忙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盘特别容易变成只读盘,如果可以解决只读的问题而不用量产的话也可以。多谢。。

网友A:
如果是真货 换新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真货 换新不好吗

主要是想找出解决方法,看看有没有朋友能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
哪位朋友量产过这款U盘,帮助一下好吗?

网友B(2021-11-30):
哥们解决了吗?我的盘也变只读了,找遍全网没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哥们解决了吗?我的盘也变只读了,找遍全网没办法

下载这个量产工具,试一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7776-1-1.html

网友(2022-01-15):
引用 网友C:
下载这个量产工具,试一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7776-1-1.html

试了,提示缺少flashID.

网友D:
debug这儿51表示只读,改成50或52就行,试试

网友(2023-08-14):
楼主解决了吗?我这个盘也变成只读了。

网友(2023-10-29):
引用 网友D:
debug这儿51表示只读,改成50或52就行,试试

怎么加载不出来图片了,

网友(2024-10-17):
图片就是这个动画

网友:
这个好像我有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