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这双核NEC12吋笔记本硬盘什么接口,可换固态盘吗?

楼主(2021-01-28):
这双核NEC12吋笔记本硬盘什么接口,可换固态盘吗?

网友:
  这破货 不要买 ,太老了 ……

网友:
cpu只有1点多GHz的速度,干活估计要干瞪眼

网友:
这种老古董,就别折腾了,就算是换了固态,主要是CPU和内存卡,

网友A:
硬盘应该是IDE接口的,固态不好找吧。

网友B:
买个X220.加个SSD. 目前还可以日常用用.

网友:
老货就该老用法,别瞎想用什么固态了

网友:
还是4:3的屏幕,太老了,二手老机器至少也要买二代i5以上的,不然固态发挥不了多大性能,另者装多几个软件就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应该是IDE接口的,固态不好找吧。

看u和内存应该是sata的硬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个X220.加个SSD. 目前还可以日常用用.

给同事的x200升级了固态和8g内存,现在跑win7,非常流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给同事的x200升级了固态和8g内存,现在跑win7,非常流畅。

差不多, 我以前是200,换了220,  220有个缺点就是CPU太热了.

网友:
我的AMD64X2   4600双敏UC61的主板,比这笔记本配置高,最近竟然发现装不了win7 ,怪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 我以前是200,换了220,  220有个缺点就是CPU太热了.

哦,x200,220,230键盘手感都很好,我刚把230出了。不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x200,220,230键盘手感都很好,我刚把230出了。不折腾了。

键盘来说只到220, 230之后已经换键盘了.   我就是因为200的键盘好用, 200跟不上了, 买了一个220, 我买的时候好像1000来块.     主力机还有一台E450, 也用了几年, 还可以. 感觉没有220顺手.

网友:
这配置,也就装安卓看电视用了

网友:
sata硬盘,我有个这个电脑,平常上个网跑个模拟器还是能跑动的,在单位放着拿出去干活也足够轻快,关键是电池还能用住,这个机器拆机的时候得注意,里头没啥固定的位置,硬盘排线容易断。

网友:
可以安装固态硬盘,是SATA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