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拉马的顶针不是该这样diy的吗

楼主(2021-01-28):
看见大家做吊母小拉马 顶针都是用螺丝打磨出来的,不是用这种结构更容易吗  3mm硬杆也容易找到和替换。旧光驱里也能找到,强度也好 弯了还能替换 长短自由

网友:
没有专业工具的情况下,在螺丝杆上打孔的难度有点高,手工操作会歪的,而把铁杵磨成针就简单多了。

网友:
我的不锈钢拉马就是打孔顶针可更换的,坛友给做了两套,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方法可行,实际上做好了难度可是不小

网友A:
亲,有台钻的好说,没台钻的你认为在一个直径不到5mm的螺丝端面上打一个直径3mm的中心孔容易吗

网友B:
不好钻,我的就钻歪了!还好螺丝多
顶针用断的钻头最好,当然新钻头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有台钻的好说,没台钻的你认为在一个直径不到5mm的螺丝端面上打一个直径3mm的中心孔容易吗:titter ...

哈哈  以前是模具设计制造的,打孔经验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钻,我的就钻歪了!还好螺丝多
顶针用断的钻头最好,当然新钻头也不贵 ...

选外六角螺丝会好钻点,内六角和不锈钢螺丝材质打孔难度确实大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选外六角螺丝会好钻点,内六角和不锈钢螺丝材质打孔难度确实大些

可以用电火花,好像没人玩这个了

网友:
一点不难,关键要有设备,车床夹螺丝,尾架夹中心钻,直面孔打好就能用了,一点都不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电火花,好像没人玩这个了

加工一个孔30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工一个孔30米……

自己做一个啊,5、60伏电源,两个点电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