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仿真软件,帮忙仿真个FM天线信号放大器

楼主(2021-01-28):
电源3V,管子是C3356,增益能有2到5倍即可,电路越简单越好。比如下图:

网友:
我感觉最根本的是改善天线,

网友A:
https://www.jb51.net/softs/614943.html
注意是在

【 其他下载地址: 】
里面
比如
https://sx.gxkjbg.com/201805/tools/Proteus8.7SP3_jb51.rar
也是可以的

已经实测可以正常下载

网友:
据说TINA仿真软件好用, 我也在找

楼主:
已搞定。

用遥控灯拆出来的板子上,433M接受部分有2个R25丝印三极管,查出是2SC3356超高频管。

用如下图,装入收音机后,解决了当地台在人运动时有一闪而过的噪音,远台底噪也减轻很多,立体声分离度略提升。

机子是索尼M90,这个机子比较老,用的是CXA1538N,感觉收台性能,底噪等各方面都没有CXA1129N好,后者还是1.5V的。

电路我微调过,1K电阻,原电路图是470,这样C极电压2.3V左右,顺便推荐个在线仿真软件http://scratch.trtos.com/circuitjs.html,省得还要自己试验元件参数

网友(2021-03-20):
电路专家里这个软件就可以,需要下载他自己的仿真插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jb51.net/softs/614943.html
注意是在

感谢分享,
下载备用

网友(2023-12-13):
引用 楼主:
已搞定。

用遥控灯拆出来的板子上,433M接受部分有2个R25丝印三极管,查出是2SC3356超高频管。

挺好的,在线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