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X折腾』拆修飞利浦球泡灯尴尬的问题

楼主(2021-01-28):
『X折腾』拆修飞利浦球泡灯尴尬的问题
朋友拿了一袋袋的玩具过来。。抽空折腾几个玩意。。
这是一颗飞利浦球泡灯,想想应该不会有问题的把。没成想还是不会亮
拆开发现问题所在了。。

重新补焊后704+热缩管固定

装回灯泡内

接好灯板,确认可用

关灯、卡回柔光罩

老化一下午

修复完毕。整一下丢回老婆娘家。。估计这几年都不用买灯泡了。。

网友A:
镊子插在插座里是要干啥?

网友:
等会,我好像看到了电风扇?楼主家集中供暖?

网友B:
金属摄子的神用法简直是在教坏小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属摄子的神用法简直是在教坏小朋友!

确实是神操作!

网友:
莫非是阻容的?没看到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镊子插在插座里是要干啥?

这个专用插座是100W灯泡串联修电源用的,但偶尔修或测试球泡的时候,没有专用螺口。就短接插座,这样螺口就有电了。你们的关注点我实在没法吐槽。。哈哈。

网友C:
好家伙!大冷天开电扇酸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家伙!大冷天开电扇酸爽

北方有市政集中供暖的,家里要近3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镊子插在插座里是要干啥?

老司机的维修插座,这个是串联灯泡用的

网友:
有点意思啊~~

网友:
飞利浦主要是电动剃须刀质量好,还有高频技术电动牙刷,缺点牙刷头价格比欧乐壁原厂贵。飞利浦其它产品应该找其他厂子做的,然后印飞利浦字样,看工字电感不如国产阳光牌像开关变压器外形电感,不过飞流铺亮绚倒装芯片灯珠不错,最大问题是导热陶瓷材质封装成本过高,后来改成日亚2835和5050等低成本塑封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镊子插在插座里是要干啥?

查短路外掛,
樓主把短路會亮的烏絲燈泡換成待測的LED,
本來要接負載的插座用鑷子接通(短路)了.

网友:
镊子用法还是讲清楚比较好,不然小朋友们会睡不着的

网友:
工字电感和E型电感有什么区别?大部分看大的都是用的E型电感,楼主给普及下。

网友:
镊子插在插座里是高新技术吗

网友:
老伙计这是要起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专用插座是100W灯泡串联修电源用的,但偶尔修或测试球泡的时候,没有专用螺口。就短接插座,这样螺口 ...

我都是用40W的灯泡,100W我觉得电流还是有点大,不过100W亮起来确实刺眼,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