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拆个坏了爱玛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1-01-28):
充电器插电动车上,再插上交流电显示绿灯,把交流电插头拨下也是显示绿灯,现在拆开看看里面做工怎么样,不是行内人,不知做工如何。

楼主:
麻烦版主移到拆机乐园,谢谢了。

网友:
我猜输出线可能断了。。。。。。。。。。。。。。。

网友:
貌似和欧派电动车充电器一样的板子,之前线断了修过。最近觉着不好用昨天又拆开,发现板子上2个电容各有1个脚焊锡开了,补锡解决

网友:
断电怎么还会亮灯呢

网友:
换低压端输出线,此型号通病

网友:
和我的爱玛充电器一模一样,我已把它改成锂电池充电器了。

网友(2024-10-12):
这个应该不是西普尔代工的,因为省减了EMI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