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弘大DT9206万用表测量电压不准

楼主(2021-01-28):
我的这个9206万用表,新的买来也没用几次,原因是这个表测电压不准,偏低。测量一节锂电,充满电用其他表测为4.2V,用9206测就是3.96V.明显偏低。
有哪位朋友知道如何调整校准吗?求教!

网友:
要测100mV 调可变电阻。
看运气了,也有可能调的不错,
网上查查调那个电位器,记得DCV和ACV都可调的

网友:
首先,你看看电池还有电吗?电压过低,会引起测量误差。再次,你要看看主控芯片的基准电压,貌似100mv吧。你要查查芯片的脚位图。反正,你去查查如何校准万用表的。。

楼主(2022-04-10):
这表轻易不敢乱调

网友:
猜一下,如果屏幕下面芯片附近没有电位器的话,应该就是调三极管插座旁边那个电位器

网友A:
想调校这块表,就应有一个标准的100mV电压源,或是一个至少高一级别的万用表配合调校,这样校表才有可信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调校这块表,就应有一个标准的100mV电压源,或是一个至少高一级别的万用表配合调校,这样校表才有可信度 ...

主要想调试电压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想调试电压显示

只要100mV 的基准电压调准了,直流电压档基本上也准了,除非分压电阻有问题。

网友:
鄙人20年前地摊10元买的830B,误差极大根本不能用,某日偶然调一个电位器,发现误差立马减少,后来得知那个是基准,可以调到误差1%。830后来就成了随手带的工具,丢了也没什么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100mV 的基准电压调准了,直流电压档基本上也准了,除非分压电阻有问题。 ...

手头没有100mv的基准电压表啊
若果找到一个高档次的数字表做参照,应该调节图中哪个电位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头没有100mv的基准电压表啊
若果找到一个高档次的数字表做参照,应该调节图中哪个电位器呢?

三极管测试座旁的那只微调电阻是调基准电压的。

网友:
建议某宝买一个电压基准,回来照着调,吃饭的家伙,电压不准,关键时刻,很耽误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测试座旁的那只微调电阻是调基准电压的。

非常感谢您。  您说的基准电压调节电位器就是圈圈里的那个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  您说的基准电压调节电位器就是圈圈里的那个吗?

是的,因为基准电压的调整范围很小,所以这个微调电阻的阻值也不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因为基准电压的调整范围很小,所以这个微调电阻的阻值也不会大。 ...

谢谢。那下一步需要找个基准电压,试试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