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APC七孔电源插座拆解

楼主(2021-01-28):
(图片)

网友A:
应该是110v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110v的吧?

是的。。。。。。。。。。。。。。

网友:
可惜了,110v的,国内220v无法用吧。

网友B:
换了压敏电阻就可以用了,APC这个插排我用了十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压敏电阻就可以用了,APC这个插排我用了十多年了

我是拆了压敏电阻直接用了

网友:
压敏电阻需要拆吗?写的330v不是最高电压?

网友:
洋垃圾?  电阻烧了

网友:
做工真好,太养眼了

网友:
做工真好,太养眼了
这个一般吧

网友(2023-07-14):
这个做工就一般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