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索尼钟控收音机ICF-C1改锂电池,如何接线?

楼主(2021-01-28):
索尼钟控收音机改锂电池,如何接线

网友:
用LED显示的钟控收音机因耗电较大,故一般都是由变压器提供电源,其时基信号和显示屏均由50Hz交流信号提供。若只将电源改由锂电提供,而没有系统所需信号,时钟部分和显示屏将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需要加50HZ的信号发生器

网友:
建议楼主多拍几张照片主要是时钟芯片再发到拆机版块去也许会有坛友回复你的问题。

网友:
很多高手啊;我也是以为焊个锂电上去ok了

网友:
50hz这种走时不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