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维修红色迈马赫 Maybach 跑车,更换动力总成.求大神帮忙给个充电器电路图

楼主(2021-01-28):
如题,楼下废品回收处淘得的,也没充电器。原车是6V7AH电池两块串联,用个黑白电视机变压器做了个简易充电器,1A充电4个多小时,开几分钟就没电了,考虑直接换一块12V7AH的电池。家里好多充电器,变压器或开关电源的都有,不想再买充电器了,想自己用它们改一个,求大神帮忙给个电路图,非常感谢!

网友A:
要啥图纸啊,要求不高直接上去充呗,找个12V的变压器拆掉滤波部分,量下电压,14V左右就行,高了就串联二极管,保持14V左右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啥图纸啊,要求不高直接上去充呗,找个12V的变压器拆掉滤波部分,量下电压,14V左右就行,高了就串联二极 ...

是测只整流,带滤波的电压吧?需要串个限流电阻吗?就是照着1A左右的电流充8个小时就行吧?

网友:
哈哈。。。我还以为是真的迈巴赫。。。。 正想和充电器有啥关系呢。。。。。

网友:
挺霸气的,豪车,
充电的话可以13.6V定压限流充

网友:
先凑合用,等电池不行后,改成锂电池组一步到位。等小孩不玩后,拆电机,配好联轴器夹头做电磨工具。

网友:
这车也牛逼啊 这么大一个蓄电池 ,看来续航能力不错啊。小时候嗲按动车都是5号电池,才能跑多大点路的说 。。哎。。。。

网友:
上锂电,效果绝对好。

网友:
不愧是名车,控制器和电池都是大厂风范,一般的都是6伏小电池,小容量,12伏电池动力和续航都不错,电池也好换

网友:
充电宝供电行不行?

网友:
看图对该车的尺寸产生了错觉:是手掌大的玩具车车呢,还是可以坐上去用手把方向盘玩的玩具车车呢?

网友:
改锂电,换电瓶不划算

网友:
原来造车这么简单……

网友:
我家有个6V的电瓶坏了充不进去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