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关于intel 535的sf2281开卡问题

楼主(2021-01-28):
我换了8篇64Bnemcf2开卡id选33060,短接rom上电开卡失败,错误信息如下:
SandForce Genesis Utility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1.7.1.20130612-fc14-32bit

Copyright 2010-2012, LSI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
[Thu 01/28/2021 10:34:26] - SF_Genesis has been invoke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7:0:0:0
                      argv[3]: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argv[4]: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33387.12345.driveconfig
                      argv[5]: 12345
                      argv[6]: www_123
                      argv[7]: log=/root/Desktop/sf2281/log/
                     ~~~~~~~~~~~~~~~~~~~~~~~~~~~~~~~~~~~~~~~~~~~~~~~~~~~~~~~~~~~~~

[Thu 01/28/2021 10:34:26] - Instruct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to purge any existing cached data for device: '7:0:0:0'
[Thu 01/28/2021 10:34:31] - Issuing a discovery command for device: '7:0:0:0'
[Thu 01/28/2021 10:34:36] - Discovery command completed...
[Thu 01/28/2021 10:34:36] - Waiting 5 seconds for the system to settle...
[Thu 01/28/2021 10:34:41] - Device designation string '7:0:0:0' is mapped to node '/dev/sg2'
[Thu 01/28/2021 10:34:41] - Proceeding to process SSD device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DeviceName = /dev/sg2
    MFP Package Filenam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Configuration Fil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33387.12345.driveconfig
              Serial No. = 12345
         World Wide Name = www_123
  ~~~~~~~~~~~~~~~~~~~~~~~~~~~~~~~~~~~~~~~~~~~~~~~~~~~~~~~~~~~~~~~~~~~~~~~~~~~~~~~~~~~~~~~~~~~~~~~~~~~~~~~~~~~~~~~~~~

[Thu 01/28/2021 10:34:42]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Thu 01/28/2021 10:34:42] - Validat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Thu 01/28/2021 10:34:42] - Successfully opened th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Thu 01/28/2021 10:34:42] -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33387.12345.driveconfig Loaded successfully
[Thu 01/28/2021 10:34:42] - Warning:  Unable to query diagnostics information to perform power management settings check
[Thu 01/28/2021 10:34:42]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request detected
[Thu 01/28/2021 10:34:42] - Successfully extracted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33387.12345.driveconfig
[Thu 01/28/2021 10:34:42] - Extracted Config_ID: 1 (33387) in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33387.12345.driveconfig
[Thu 01/28/2021 10:34:42] - Extracted SerialOutputControl: 0
[Thu 01/28/2021 10:34:42] - Searching for flashware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33387
[Thu 01/28/2021 10:34:42]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33387
[Thu 01/28/2021 10:34:42] - Flashware image extracted: 33387_fw_cl_mlc_Intel_128Gb_generic_PF29F64B08NCMF3_2Q_4C_1D_PP_R02567_s512.vic
[Thu 01/28/2021 10:34:42] - Searching for manufacturing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33387
[Thu 01/28/2021 10:34:42]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33387
[Thu 01/28/2021 10:34:42] - Manufacturing image extracted: 33387_mf_mlc_Intel_128Gb_generic_PF29F64B08NCMF3_2Q_4C_1D_PP_R02567_s512.vic
[Thu 01/28/2021 10:34:42] - Proceeding in non-ROM mode, Download feature 3...
[Thu 01/28/2021 10:34:49] - FATAL_ERROR: Could not download MFB to the drive...(0x12000005:SF_SG_HOST_ABORT_ERROR)
[Thu 01/28/2021 10:34:49] -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
[Thu 01/28/2021 10:34:49] - Exiting...
[Thu 01/28/2021 10:34:49] - Overall Result for Device: /dev/sg2 ****** FAIL******

求大神指导,这个板子有没有解?

网友A:
卡不懂这个/ 到%多少错误 30%以前是 ID 颗粒 或者板子 短接 错误/30%以后就是测试颗粒PASS还是FAIL/ %70-80之间错误是写保护/90%之后错误多半是供电 用SATA接口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不懂这个/ 到%多少错误 30%以前是 ID 颗粒 或者板子 短接 错误/30%以后就是测试颗粒PASS还是FAIL/ %70-80 ...

还没到颗粒测试,看来是搞不定,还是换46en吧

网友(2023-07-26):
bga看起来好难玩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