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剃须刀换心脏

楼主(2021-01-28):
用了快十年的剃须刀,电池已经坚持不了几次,换了一次镍氢电芯,还是不好,干脆动大手术,换个拆机动力芯2000mah,改后相当满意。

内脏

垃圾电芯

电路板

把电池仓一分为二:

充电芯片,触摸芯片:

触摸芯片TTP223,实践证明太敏感了,加了电容,改成按键控制。
四个IN4007降压,实践证明3个+1个ss14就够了

等待装配中...

尾插,加了AB胶,防水

外形

谢谢欣赏!
THE END

网友A:
够本儿了,让老婆买新的送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够本儿了,让老婆买新的送你

还没到退休的时间,要15年

网友B:
还是那句,剃须刀看的是刀头,松下的结构更简单。
我最近还在想着要不要把当年移动送的那个飞利浦的改造了电池,原来里面是1.2v的充电池,现在还是能用,充电8小时,使用10分钟那种,新的就是这样所以一直闲置。想法是把电池换成法拉电容,接入usb快充,可以5分钟充满那种,提高转速,不过用锂电池测试过180电机可以直接锂电池使用,就是剃须时候会接触面有点升温,而且就是提速了还是不如松下最便宜那个剃得快,松下平均一次15秒-30秒,飞利浦起码3分钟优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那句,剃须刀看的是刀头,松下的结构更简单。
我最近还在想着要不要把当年移动送的那个飞利浦的改造了 ...

电池仓小可以换成5号锂电池14450。我的已经换过刀网了,磨损大。等这个退休了,换松下的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池仓小可以换成5号锂电池14450。我的已经换过刀网了,磨损大。等这个退休了,换松下的试试。 ...

TTP223加了多大的电容?

网友D:
还不趁机把塑料齿轮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TP223加了多大的电容?

不知道容量,在电视机高频头上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不趁机把塑料齿轮换了

不用换了,再过几年就让他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