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是什么元器件?

楼主(2021-01-28):
这是什么元件?

网友:
被动PFC的电感,很大的那种。

网友:
如果里面是水泥块或者铁矿就是个配重了。哈哈

网友:
老式ATX电源里的被动功率因数校正电感。

网友A:
很多都是水泥加一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都是水泥加一根线

高级货线都没有

网友:
从哪捡的

网友:
还以为老荧光灯镇流器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