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谈福禄克Fluke 15/17b+改真有效值RMS

楼主(2021-01-28):
有朋友看到我前面改RMS的帖子是以136+为例,想了解怎么把福禄克15/17b+改有效值以期获得与F11*相近的功能。我手里没有15/17b+,最近疫情此起彼伏又不方便去工厂找块,我就借用坛友图片加上自购的一块空板谈谈改的方法
这个原理图是借用F107的,二者基本一样,但designator和15/17b+对对不上,我就隐去了。只要将原机平均值电路替换为有效值即可,红色为需要修改的地方

FS98o24 pin defination

电路板位置

实际图片

需要摘除c6,r3,c3,c5,r6,cr2共6颗元件,并在标识处接入RMS2DC电路,当然也可以保留并借用C6做耦合电容从r7处切断电路引出ac信号接入RMS2DC电路, 这个改动是以不对pcb做永久性切断改变为前提,需要时可方便恢复原机电路。
电源接入点就不需要我指出来了吧

网友:
不错,技术性文章顶一个

网友A:
太高深的技术贴没人回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高深的技术贴没人回哈

倒不高深,估计是焊点有点多,RMS芯片价格也略高,其实LT1966只要12元包邮,加上小转接卡几个电容15元成本就能搞定,但17B+和115价格差了几百元,还是值得动手一干的

网友B:
115与17B的差价并不只是真有效值的差价,二者精度与速度也不是一样级别的,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牛叉,手上有一块18B+,不知道能不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5与17B的差价并不只是真有效值的差价,二者精度与速度也不是一样级别的,一分钱一分货 ...

除了rms,17b+和115最大的差异是4000字和6000字,其它速度精度差别远没有价格差异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除了rms,最大的差异是4000字和6000字,其它速度精度差别远没有价格差异大

买15B、17B的有几个在意T-RM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15B、17B的有几个在意T-RMS的?

我不知道,也不知道你怎么能知道。
我帮工厂选型是根据我们的产品设计和成本,如果是给维修工程师至少要179,操作工看看通断和有没有电17b+就够了。现在的操作工可能学历不高,我们以前要求操作工至少大专,本科也不少,但给他们17b主要是因为成本,117才是首选。同样的我不觉得选17的没几个在意rms,预算可能是更大的因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也不知道你怎么能知道。
我帮工厂选型是根据我们的产品设计和成本,如果是给维修工程师至少要1 ...

你不妨采访一下,慢速4000字重要还是快速6000字重要

网友B:
买15B+、17B+都是冲着大品牌皮实耐用稳定去的,真要缺预算看重T-RMS的直接换国产了,一个17B+的价能买一腰杆的国产T-RMS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15B+、17B+都是冲着大品牌皮实耐用稳定去的,真要缺预算看重T-RMS的直接换国产了,一个17B+的价能买一腰 ...

的确安全可靠比功能重要。不像福禄克,国产表没拆开仔细看过的有点不放心。就像买盲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妨采访一下,慢速4000字重要还是快速6000字重要

以我个人观点看17b+已经不算慢了,正常速度,中规中矩,不知你是否用过?
17b的确是慢,不过改rms与速度无关。
我想如果你觉得用正弦波就可以看出有没有rms的效果,那么肯定是不用改rms了

网友:
非常不错,作为技术研究,有借鉴价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也不知道你怎么能知道。
我帮工厂选型是根据我们的产品设计和成本,如果是给维修工程师至少要1 ...

操作工101就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操作工101就够了

101 太轻了,实际使用并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1 太轻了,实际使用并不方便。

实际上f101成了我和兄弟们的最爱,我那个谁出差谁拿走,我现在想摸一下都难……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际上f101成了我和兄弟们的最爱,我那个谁出差谁拿走,我现在想摸一下都难…… ...

我也经常用 桌面太滑,经常会被表笔线扯着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经常用 桌面太滑,经常会被表笔线扯着走。

那你是还没试过dt4222,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上f101成了我和兄弟们的最爱,我那个谁出差谁拿走,我现在想摸一下都难…… ...

哈哈 我出差就是101 拿着方便 基本功能也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