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淘宝上买的二手HGST笔记本硬盘C5警告后又消失

楼主(2021-01-28):
淘宝上买了个笔记本硬盘,本来看的希捷5400转,320G的,老板推荐的日立250G的。

盘面看起来挺新,侧面看有抹布搽过的痕迹。

背面线路板看起来还挺新。
盘面看250G7200转,SATA3接口。
应该是个清零盘,除了加电次数2,其余都是0
做了简单测试

usb3.0的移动硬盘盒在USB2.0拷贝数据稳定在30MB

usb3.0的移动硬盘盒在USB3.0拷贝数据稳定在100MB

这是折腾几天后的测试图

昨天突然出现6个C5警告,但是拷贝点东西后,又消失了

网友A:
C5是发现了不稳定扇区。
SMART系统可以把他写入用户坏道表G-List从而屏蔽他,然后他就消失了。
但是只要出现这样的情况,往往只是开端。。。

网友:
不见得有问题,我遇到过不少硬盘,有C5后全盘扫描擦除后消失,以后也未出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5是发现了不稳定扇区。
SMART系统可以把他写入用户坏道表G-List从而屏蔽他,然后他就消失了。
但是只要出 ...

我们一般用户,怎么才能知道硬盘的坏道多少被写入屏蔽了,就是硬盘稳不稳定,要不要提前备份准备停用这个盘,手上有几个一直在用的有些年份的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一般用户,怎么才能知道硬盘的坏道多少被写入屏蔽了,就是硬盘稳不稳定,要不要提前备份准备停用这个 ...

不管有没有问题,重要资料双备份,这个才是正确方法。随时准备它坏。

网友:
已经出现C5了,不太可靠了。不要存重要资料,经常注意C5数量,一旦发现C5数字一直增长,就应该换盘了。

网友:
C5属于弱扇,,如果后面复写的时候恢复了,确实有被消掉的可能,但是概率不算高,一般最后都会变成05,清零盘出这玩意很正常,基本就是以前落下的

网友:
清过信息的硬盘 ,便宜的将就着用吧。

网友:
放点娱乐信息得了,重要的资料最好还是备份在新盘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一般用户,怎么才能知道硬盘的坏道多少被写入屏蔽了,就是硬盘稳不稳定,要不要提前备份准备停用这个 ...

正常使用的时候,每次开机系统会对硬盘的SMART系统进行检测,有些主板的BIOS默认SMART是关闭的,那么需要在BIOS中打开。
如果硬盘有影响安全的异常SMART数据,会在开机的时候提示SMART数据失败,请备份数据类似这样的提示。此时就应该查明原因并迅速备份数据。
而其实在日常使用中,数据是要随时备份的,并不是要在硬盘坏掉的前一刻或者坏掉的时候再备份。一份数据同时存在两个不同的地方,是相对安全的。
C5 C6这两个数据在日常使用中,出现或消失少量的数值,一般可以视为问题不大,因为现代的硬盘正常使用中出现偶发的坏扇区是允许的。05这个参数,是重映射扇区的计数,SMART系统修复扇区后,C5 C6这两个数值会转为05,这个数值如果较大或持续增大,就意味着硬盘将要毁损。

另外,如果是希捷硬盘的话,使用串口TTL线接硬盘的通讯插针可以指令查看G-LIST的列表,并且在清空SMART之后的几十天内,可以查看到SMART的历史记录曲线(只需要SMART查看软件,不需要TTL),能看到05 C5 C6这些数据的曲线是陡峭的,从某个值突然下跌到0。但是他的记录时间有限,如果通电时间长了,就会把之前的这些数据覆盖掉。

正常的SMART数据是这样的:

如果被清过,可能是这样的曲线,,或者是一个很陡的台阶线(这个不是,我手头找不到,用了另一个数值做示例):

网友:
日立盘特性,自动加坏区表
你怕的话可以跑一遍老毛子那个维多利亚的日立模式,一般跑完那个过了只要不是磁头有问题,电源有问题,和新盘一样用
RE盘都是用那个模式过一遍过了就不再继续修了直接贴标
另外日立盘清零甚至不需要买线啥的,直接用哪个日立工厂模式就行
所以日立好修,同时也容易买到清零盘,便宜就买

网友:
另外全新的硬盘也会有坏区表,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厂商敢担保自己的硬盘是完美出厂的
就跟CPU晶圆,NAND一样,屏蔽降级啥的

网友C:
另外楼上的,硬盘出C5一般是读取发生错误才会有(写满数据新增坏道,读取数据错误,具体现象是硬盘读取数据直接假死,任务管理器提示扇区错误),如果你写入有,那就是清零盘写到坏扇区那里了
还有一个原因是电源不行数据写入出错,不过电源不行一般都是涨C7,电源+线通常C7,电源不行很少直接C5
我之前坏了一颗4T的日立,用的12V3A的电源,接了两个盘同时启动拷数据,挂了一个,应该是磁头不行了,还好数据救了回来,几个文件挂了,最后这个盘无法格式化,工厂模式直接死掉,大概率是磁头卡位无法归位了

网友:
关键是价格多少  最近收了一个东芝500G 通电400小时 80包邮 一个希捷800小时 75包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另外楼上的,硬盘出C5一般是读取发生错误才会有(写满数据新增坏道,读取数据错误,具体现象是硬盘读取数据 ...

我问一个我现在有一个硬盘的情况,希捷的1t硬盘,使用大约6年了,中间放了3年左右,当时停用是因为我把硬盘一直分区成50+500+剩余这样三个区,问题出现在第一区,大约扇区没有估算清楚,当时使用了大约2年,重新安装系统时候,50g的区域出现同样的情况文件丢失。最后把分区表删除了,把第一区前后划分2g左右不分区,就是把第一区减少了容量,跟着一只使用了半年,又出现卡死假死现象,而且硬盘有声音,读写声响大,还有哒的一声,当时就出现c5黄了,所以备份了数据停用。上一年把硬盘接入,分区表全部删去只分一个区使用,一直没出现卡死现象,不过还是有出现那个声音,只是软件读参数全部是绿色健康。现在放进去的数据没出现数据错误等问题,这个是怎么回事想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楼上的,硬盘出C5一般是读取发生错误才会有(写满数据新增坏道,读取数据错误,具体现象是硬盘读取数据 ...

是的,C5是待定扇区,磁盘在读校验操作的时候发现了不稳定扇区,做了标记。如果在后续读操作中仍然不稳定,则标记到C6,将扇区离线,然后在读写空闲的时候启动SMART自校验机制,对离线扇区进行校验,如果仍然有错,则使用备用扇区替换故障扇区,并标记至05。

标记到05的扇区会记录在V4级的G-List用户缺陷表中。在老一代ST硬盘中可以使用TTL指令向V10级的P-List永久缺陷表转入从而释放容量较小的G-List,但是DM系列以上的ST硬盘指令集发生改变,老一代操作软件不可用,新一代付费且技术收费,业余条件下几乎无法操作,所以基本上到G-List这一步就不用继续再向下了,如果在正常使用中G-List持续增多,基本上在用户手里寿命也就到头了。

使用MHDD或者Victoria对坏道进行Erase也是可以的,调整好超时响应的数据,ST的盘的话还需要将SMART清空,然后释放V4缺陷表,开始全盘扫描清除,在ERASE模式下擦除标记了的缺陷扇区是不标记到C5  C6和05中的,也不计入V4缺陷表。

但是,遇到这样的盘,如果是零星几个十几个坏块也就算了,有几百个以上的,尽量直接放弃,毕竟数据安全第一。说存些不重要数据的,那些数据丢与不丢都没所谓的话,不如干脆不保存?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问一个我现在有一个硬盘的情况,希捷的1t硬盘,使用大约6年了,中间放了3年左右,当时停用是因为我把硬 ...

https://apps1.seagate.com/downloads/request.html

查你硬盘的序列号,查询是否有新固件可用。若有,是当年的历史遗留问题固件门。备份数据后升级固件可解决部分问题。

网友D:
我记得C5用diskgenius清除硬盘数据就能清掉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C5用diskgenius清除硬盘数据就能清掉来着

C5可以看作逻辑坏道或疑似坏道,在一次读校验操作不正确之后就会标记为存疑扇区,如果在下次读操作时该扇区又恢复了正常,则这个标记可以被取消。

网友:
请教一下各位,我表哥给了我一个硬盘,拿回来是这样的,现在已经用了快2个月了,05和0A一直没涨,HD-TUNE慢扫全绿,运行起来也没什么异响,这盘情况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