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关于chipfancier 的疑问,为什么要用那种高粘度导热硅胶

楼主(2021-01-28):
为什么chipfancier 家的U盘要用那种高粘度导热硅胶,导热系数极低,还拆不开,如果用的真是全新正片又为什么要封起来呢

网友:
因为
用的是他们的U盘, 手感会令人觉得是金属, 传热, 正常会令人觉得安心.
如果用导热系数极低的硅胶, 才不会触摸U盘发现非常热,
3.0/3.1 U 盘, 有多少人会每日长时间太量读写, 大部份短时间内使用.
就算真的过热, 主控会降速.
当你用完U盘后, 取出U盘, 里面的余温会慢慢地传导出来(那时候你已经不再使用它, 以及表面温度不高, 所以你会觉得非常好,不会担心耐用性问题)

另一个就是不想让你简单地拆开, 看到他们用的主控, BGA芯片,
就算比你发现到他们用的是拆机芯片 或 不是全新芯片, 你的保固绝对没了,
因为你不可能完全100%还原.

网友A:
就是为了不想让你拆开

网友:
就是不让你拆开

网友B:
买了个1T的。。。一般的2258量产工具还不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了个1T的。。。一般的2258量产工具还不识别...

短接就认了

网友C:
之前京一大佬就说过   cf用的都拆机片  根本没有他所介绍的全新颗粒    两面打散热硅胶  就是为了让你再拆开的时候颗粒正面粘在外壳上  以至于你看不见颗粒型号和生产年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为了不想让你拆开

不拆开咋知道是不是全新的闪存呢,真的全靠一张嘴说吗,哈哈哈

网友:
一是不给你看是否全新正片,二是不想让你短接刷固件

网友:
于chipfancier 的疑问,为什么要用那种高粘度导热

网友:
简单,放到烤箱里设置100-150度,或者用热风焊枪烤热,硅胶的粘性就会大大降低,就可以拆了。

网友:
你就没质保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拆开咋知道是不是全新的闪存呢,真的全靠一张嘴说吗,哈哈哈

拆开你能看出是不是全新?我们玩这个也没这个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京一大佬就说过   cf用的都拆机片  根本没有他所介绍的全新颗粒    两面打散热硅胶  就是为了让你再拆 ...

京一的话也是有水份的,他说CF的供货源80%是方力拿的,我反正觉得可信度不高!

网友:
主要是不想你能轻松拆开,太轻松了他看不出来你拆过,他就不能让你过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开你能看出是不是全新?我们玩这个也没这个能力!!

查生产日期呗   比如17年生产的   那么到现在会有全新的?颗粒厂家会生产出来不用而压库存吗?就算有个别少量全新 那么cf做U盘的厂家会用一些少量全新颗粒做U盘吗?成本怎么出来   就算用全新  那么他一个卖U盘的 不少人买  他去哪整那么多全新的

网友(2021-04-29):
引用 网友C:
之前京一大佬就说过   cf用的都拆机片  根本没有他所介绍的全新颗粒    两面打散热硅胶  就是为了让你再拆 ...

什么硅胶有这么黏吗?我买了个最新款,什么时候拆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京一大佬就说过   cf用的都拆机片  根本没有他所介绍的全新颗粒    两面打散热硅胶  就是为了让你再拆 ...

我也听他说过这话

网友:
u盘的大伤就是高温。
所以要把热导到金属壳
同样nvme的 固态usb盘也是这样在
为些 有厂商给u盘散热片加了主动风扇吹
当然是nvme的了
sata的就没有这个功能了
当然你可以用冰枕。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