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红包买的AD101-22VM 配电柜用220V电压表。标准指示灯尺寸。

楼主(2021-01-28):
红包买的配电柜用220V电压表。
这个是不是能改成直流低压的用?

网友:
还真是电压表!以为是指示灯。

网友:
感觉这么小的体积下改直流成本有点高,相同价格的红包都可以直接买个直流电压表头了

楼主:
指示灯的外壳加的电压表,交流的3块多,直流的7块多。能当指示灯还能看电压比较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示灯的外壳加的电压表,交流的3块多,直流的7块多。能当指示灯还能看电压比较不错。 ...

找低压直流部分飞线焊接细铜丝,接在万用表上查单片机供电电压,位置正确后应该可以改电压表头,如果有基准电阻更好,可以微调电压值。电压表头网上有两种配置,一种启动电压2点8伏小数点自动移位高配版,两线电压表头要6到9元,另一种启动电压4到6伏,低配版三线电压表头4到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