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请教兄弟们更换TD7850功放拆哪几个输出电容

楼主(2021-01-28):
目前更换了TD7850功放芯片,但是不知道拆哪几个电容,网上说需要把之前的输出电容拆掉,现在是TB2929AHQ更换了TB7850,能正常发声,但是淘宝卖家和论坛的友友们说要拆掉输出电容,我也不太懂电路,只会更换零部件,兄弟们给看看我这主板,有没有输出电容,或者拆哪里的电容给标一下,谢谢兄弟们~~

网友:
左上角输出接口后面,找到对应四个喇叭的8根输出脚,再找到这8个脚的对地电容,然后拆掉

网友:
TDA7850和TB2929的应用电路图是一样的,为什么要拆电容?TDA7850和TB2929都是BTL电路,都没有输出电容可拆。

网友:
7850能买到真货吗?

网友:
你要干啥 磨机还是干啥
磨机换耦合啊

网友:
BTL照理是没有输出电容的,但是也讲不定某些功放设计的就带输出电容。为了保险而已,这个输出电容好找,肯定是电解电容,从输出喇叭的端子上向功放IC端找就是了。不过说实话,拆不拆一般人真听不出区别,金耳朵能听出来?

网友:
输出脚对地电容就是,一般在背面,有就拆,没有就不管

网友(2024-10-09):
根据芯片的引脚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