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天诚TCD-799ABS-CA02第四代户户通接收机

楼主(2021-01-28):
天诚TCD-799ABS-CA02第四代户户通接收机

网友:
做工还可以。
这个有定位限制吗?

网友:
电视台内容看的够够的!

网友:
看高清。马上增加海南卫视高清频道了。

网友A:
不需要卡吗?定位否

网友B:
北斗定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卡吗?定位否

CA智能卡内置,即QFN20封装 丝印为1950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北斗定位吗。。。

北斗接收芯片合封在主芯片GX3215内,北斗接收天线在户户通高频头内!

网友:
使用有位置限制不 收费不

网友(2022-11-22):
这个定位是看高频头的位置吧

网友C(2024-01-02):
24年前来挖坟,刚入手的同型号盒子,内部已经改版了,增加了蓝牙部分电路(右下角多出的那部分,我这台没有蓝牙所以空焊盘),取消了小喇叭。另外我居然买到的是返修机,红圈处手工焊接过 。

网友:
这东西是靠北斗定位的,城市无法使用。另外建议新购的使用者还是优先考虑双模机,毕竟现在地面波已经基本普及,可以弥补单模机无法收看本地地方台的缺陷。

网友:
广电是个猪脑袋,既然都外置电源了就应该适时调整机型尺寸,这体积至少可以缩减50%。

网友(2025-07-04):
引用 网友C:
24年前来挖坟,刚入手的同型号盒子,内部已经改版了,增加了蓝牙部分电路(右下角多出的那部分,我这台没有 ...

看我这个23年的新款,比你的少了一个电阻或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