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自建房能搞共享汽车充电桩吗?

楼主(2021-01-28):
潮汕地区,这儿电动车不是太多。一天也就看有几辆吧,想着自家打算入手辆新能源汽车。自个用也是有点浪费资源的感觉 ,有三相电。有搞过这玩意的的坛友吗?
还是有没有套壳低成本的源码搞套支付系统,加盟那些大品牌充电桩似乎不太现实。因为客流量也不多感觉没戏

网友:
好像现在都是阶梯电价 用的越多越贵,没量本都回不来 折腾一圈绝对赔本

网友A:
潮汕地区都不限牌 谁买新能源 新能源车又不是便宜 我要是在潮汕地区开我才不开绿牌呢
我去年春节回去过年 下了高速后感觉我的绿牌就是路上的奇葩

网友:
打电话问下供电局比较好,政策价格之类的都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潮汕地区都不限牌 谁买新能源 新能源车又不是便宜 我要是在潮汕地区开我才不开绿牌呢
我去年春节回去过年  ...

一针见血啊

网友A:
考虑潮汕本地新能源车情况:
      首先潮汕地区不限牌,所以不会出现有些刚需摇不到号不得已买新能源车,所以在市区的小区里面基本没见过有充电桩,所以就更加没人买。
      就我自己理解,一般具备充电条件的要么是自己有地建起来自建房一楼是车库或自住,要么是自己开店可以拉线出来充电。

考虑我们这些外出打工逢年过节开车回家的情况:
      纯电车续航也就几百公里,一般来说基本上很少有人开回老家,就算高速一路去休息区补电,那也会用完的吧,总不能回到家后就不开车出门了吧。
      如果是混动,那回去之后就完全没有必要充电,当普通混动车开就完事了,完全没必要专门去找充电桩给它充电。(我就是这类)

考虑楼主的情况:
      想必楼主在潮汕肯定有一台蓝牌车了,才会想拥有一台新能源,说实话,不开太远,在续航范围内够往返的话,肯定是电车舒服。动力随叫随到,安静平稳舒适这是客观事实,甚至你开一段实际电车后都不想开回燃油车。如果真想体验新能源就买,买完4S店可以提供免费上门安装充电桩的(丰田就有),只要你有自己的固定车位就好,但是想着搞充电站赚钱的话个人认为目前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潮汕本地新能源车情况:
      首先潮汕地区不限牌,所以不会出现有些刚需摇不到号不得已买新能源车, ...

就盯着趋势呗。那个宏光mini不是挺火的么,我爸的意思呢,等咱这周围有卖新能源汽车的经销商再说吧
我家是正在盖房子。门口还没铺,我的意思是先搞好线路以后不用再去折腾土地这个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盯着趋势呗。那个宏光mini不是挺火的么,我爸的意思呢,等咱这周围有卖新能源汽车的经销商再说吧
我家 ...

先不要埋线,如果快充,导线截面需要很大,究竟要多大,还得看电动车充电技术的发展。建议规划好充电桩位置,先埋管,买150-250mm的pvc之类的管,再不方便开挖的地方埋下,考虑好今后方便穿线

网友:
路上还真有人开宏光mini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盯着趋势呗。那个宏光mini不是挺火的么,我爸的意思呢,等咱这周围有卖新能源汽车的经销商再说吧
我家 ...

也不是不行,你打算建多少速度的充电桩 220V 3.3kW 的?这个家庭线路可能可以直接上,如果是直流高电压快充应该要找供电局来改造吧?

网友:
首先,普通三相电和电动车充电桩用的三相电是不同的。主要在于价格。在我们这,普通三相电价格属于门市电,大概在1元左右。现在可能降了,也在8-9毛左右。而电动车充电桩的三相电,国家规定,按照供电企业合表电价执行。在我们这合表电价大概在5毛2左右。所以,首先研究好电价政策再决定怎么干。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