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10.8v的本子电池,打算改12v的ups。如何设计呢?

楼主(2021-01-28):
我就是想弄个便携式显示器,带电池的。要把原来保护板拆了,各位有什么模块推荐么。大概多少钱的相对靠谱,X宝很多便宜的不放心充电的时候切到适配器供电,不充电的时候切换电池供电。应该就是那种充电宝所谓的边冲边放吧。实际上是不是跟UPS一样的原理我就是不太清楚了

网友A:
有专门的12Vups板,单锂电供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12Vups板,单锂电供应。

我看是那种充满的设计,当ups的话锂电满电存放似乎不太好。我想重新设计下

网友B:
用pmos管做隔离,有外部电源时mos管截止电池断开,没外部电源时mos管导通,电池供电

网友(2021-08-31):
引用 网友B:
用pmos管做隔离,有外部电源时mos管截止电池断开,没外部电源时mos管导通,电池供电 ...

请问有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