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USB打火机的芯片不知道什么型号

楼主(2021-01-28):
各位大神知不知道这个芯片的型号?

网友:
位于充电口一侧的,旁边有个LED,估计两个sot23-6元件,一个是TTP223之类的触摸IC,另一个是4054或4057之类的充电IC

网友:
一个触摸芯片连一个mos管,一个充电芯片,周围有俩到三个电阻和一个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