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荣耀note10更换屏幕过程

楼主(2021-01-28):
多灾多难的note10,年初刚刚换过充电尾差,不小心把后盖石墨烯给搞掉了,造成了独一的透明后盖,这次是屏幕总成烂了,继续更换
华为售后报价一千多,,感觉不值,毕竟这个手机二手的也就八九百,
维修网点报价八九百,也是不想换
深水宝上看到有三百多的组装屏幕,虽然显示效果比原装差,并且显示区域比原装也小的多,但是便宜啊,换好做备用机还是可以的

网友A:
不光是显示区域小的问题    主要是触控灵敏度的问题   有时候屏幕还乱跳
这种AMLOED屏换屏成本真是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光是显示区域小的问题    主要是触控灵敏度的问题   有时候屏幕还乱跳
这种AMLOED屏换屏成本真是太高 ...

太对了,触摸灵敏度差的很,开了一局和平精英,硬是搓不动,,,但是原装屏太贵了,哪怕是拆机屏也贵的很,两年的手机划不来了
花个三百多换一个当备用机还能接收,八九百真感觉不划算

网友B:
昨天也帮邻居换来着,没成功,不小心装上给挤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也帮邻居换来着,没成功,不小心装上给挤爆了。

所以我经历过之后就在也不帮同事整理电脑了或者买电脑之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我经历过之后就在也不帮同事整理电脑了或者买电脑之类的

然后邻居说没事,再买一块。反正换两块比外面换一块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后邻居说没事,再买一块。反正换两块比外面换一块还便宜。

这是个好邻居

网友(2022-08-03):
改成机顶盒

楼主:
意义不大,现在很多直播点播app都不好用,还不如直接用手机

网友:
  中兴远航4自己换过,开始没事,大概大半年后失灵。中兴红牛V5淘宝寄过去换,也是大半年没事,然后突然失灵,荣耀畅享7A本地手机市场请人换,第二天失灵,找过去,大半年正常,就是除胶的时候在透明面板上方留了几条印,不妨碍使用也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