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客厅太阳能照明系统,看看如何

楼主(2021-01-28):
最近一直琢磨太阳能,太阳能户外灯也买了5个,拿来改造,在闲鱼上买了9块5w的板子来研究(20多块钱包邮),
最终历时一个多月,终于搞定了客厅的照明。
期间一直在3.7V供电还是12v供电上难以抉择,最后是利用最简单的方式,现有的材料先试验。

请看图:
先比划一下,12v好处在于供电电流不需要很大。2A以内搞定,实际使用1A电流,外壳温度45度左右。

粘贴第一步,用导热胶,这个铁壳简直完美。

最终使用3串8并,24个1w灯珠,16个白光,8个暖白。
每个灯珠用4.7Ω电阻均流。
最大容量:6*10=60个灯珠。

第二步,用904有机硅胶固定。

外壳均光板:晚上没那么刺眼

效果图:

核心控制组件:
热释电红外感应模块:加光敏电阻。

TPS61088升压模块:1A温升40度左右,1.3安烫手。
没感应时,板是默认输出3.6v,待机电流几ma,有感应时,把下拉电阻接通,输出11v,待机电流16ma。

TP4056充电模块:两两并联,780*2=1.5A充电电流,充6支并联的电池。

控制转接板:方便模块连接,用一个NMOS管控制升压电阻,从3.6升压到11v。

电池组:12节2500mah,6并两组,各加上电池保护板,再并联。为了充电方便。

太阳能板:4块并联,大太阳电流可达2安左右。

上面这张纸是另一个升压模块,奈何12v待机电流37ma,太大了,最终退货损失十几块邮费。

充电中

充满

安装示意图:
外壳用磁铁吸住,方便拆卸。
升压模块,用硅酮导热胶粘贴在铝框上,兼顾散热作用。

完工

使用效果,可以不用开灯,自动感应。
不足:感应模块加大亮灯时间会误触发,灭了自己亮。灯珠有点热。
下一步改进:增加灯珠数量,温度尽量控制在40度以内。使用12v供电系统,不需要升压模块。解决误触发问题。

深圳几乎天天有太阳,找个时间测试,电池实际能用多久(不充电)。
最后贴个成本图。

客厅灯1年电费:40W*6h*30天*12月*1.3元=111元

粗略估计:一年左右收回成本,最终情况看实际使用的。

谢谢欣赏!

网友A:
折腾嘛 开心就好 不用太在乎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嘛 开心就好 不用太在乎成本

严重赞同

网友B:
同意2楼
另外光敏电阻放热释电那里不会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2楼
另外光敏电阻放热释电那里不会有问题吗?

模块预留的,这样晚上才会亮灯,白天不亮。

网友C:
不知环境温度是多少?

在北方,如果现在外壳温度45度,夏天温度会更高

网友D:
阴雨天,太阳能板的发电功率是标称功率的十分之一。

网友E:
也做了一套24V系统的。

网友F:
采用三节电池串联方式的话,是不是可以使用咸鱼或者淘宝上买的那些拆机的3S锂电钻电池板子?那个板子才几块钱还不需要升压板,直接充电就行。

网友G:
折腾不考虑回本。

网友H:
亮度加大光源发热大会干扰热释电传感器,把感应模块放灯板前面远一些看看会不会误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2楼
另外光敏电阻放热释电那里不会有问题吗?

目前测试来看,调大感应距离会误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环境温度是多少?

在北方,如果现在外壳温度45度,夏天温度会更高

环境温度十几度,家里温度20度左右。
后面加更多灯珠,把每个灯珠电流降下来,温度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阴雨天,太阳能板的发电功率是标称功率的十分之一。

是的,所以要有足够的余量,或者减低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做了一套24V系统的。

使用情况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采用三节电池串联方式的话,是不是可以使用咸鱼或者淘宝上买的那些拆机的3S锂电钻电池板子?那个板子才几块 ...

这是我想尝试的,已在购物车放着
但没有均衡功能。价格差不了多少,一个5块,一个9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亮度加大光源发热大会干扰热释电传感器,把感应模块放灯板前面远一些看看会不会误触发? ...

目前测试来看,调大感应距离会误触发。

过几天,挪个位置,再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折腾不考虑回本。

是的,主要是时间精力,没有找到很成熟的方式,得实验。

楼主:
折腾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