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光猫引出usb接口遇到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1-01-28):
我有个f420光猫,这货阉割了不少东西,usb和无线都没了。无线道无所谓,但是usb真的很需要。我正在为这个设备适配openwrt,进展很慢,但是估计能成,目前linux内核运行还是有问题。我想把这个usb给补上。

从cpu里出来的d+和d-与焊盘中间各少了个电阻。我觉得应该是22欧的,但是我手头没有这电阻,就短接了,这样会不会出问题?

这个最难解决的就是5v供电。这玩意把整个5v供电模块都阉割了。适配器是12v的,我量遍了全板子都是3.3v供电。我在想用什么方案吧12v转成5v给usb用最好。坛友们能推荐一下吗

另外,usb的地线和vcc都少了电感,我全部直接用锡连起来了,供电不会烧usb设备吧。

我还是小白,欢迎大佬前来指点

网友A:
12V转5V,我感觉最经济实惠的就是优惠购板块的车充。

网友:
一两块一个的dc-dc淘宝遍地开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转5V,我感觉最经济实惠的就是优惠购板块的车充。

好想法

网友B:
光猫装openwrt还能作为光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猫装openwrt还能作为光猫吗?

不能。但是这光猫也不是现在用着的,只想当个打印服务器或者离线下载的机器。我现在已经让内核跑起来了,就是ubifs根文件系统挂不上。这个路由器的linux内核真是一言难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能。但是这光猫也不是现在用着的,只想当个打印服务器或者离线下载的机器。我现在已经让内核跑起来了, ...

你这光猫明显该用到其他需要加AP的地方,USB交给类似L1C之类的路由器吧省电又便宜,我当初20+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光猫明显该用到其他需要加AP的地方,USB交给类似L1C之类的路由器吧省电又便宜,我当初20+一个 ...

这光猫虽然运行linux2.6,但不开源。这玩意的soc也不在linux主线支持里面。我找到了大神逆向移植的类似设备的linux3.14源码往这个光猫上移植。最近我刚解决了usb的问题。这玩意是marvell基于arm9的xscale 1.2ghz处理器,性能很强大。我也不想放弃。我觉得当ap用也挺好的。但是这个猫不带无线功能,只能当有线路由器用来装插件过滤广告或者其他的。我似乎是第一个开发这个光猫的人,这玩意原本阉割了usb,我自己飞线加上的。因为内核也阉割了usb,没阉割版本的固件又不敢刷,所以就等移植好了再测试usb到底能不能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光猫虽然运行linux2.6,但不开源。这玩意的soc也不在linux主线支持里面。我找到了大神逆向移植的类似设 ...

过几个月就你就没啥热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几个月就你就没啥热情了...

或许吧,不过已经搞了将近4个月了。不想放弃。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或许吧,不过已经搞了将近4个月了。不想放弃。

这玩意是百兆口的吧。我把网变拆下来,看到里面只有4个线圈。还有6个引脚闲置,每侧闲置6个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是百兆口的吧。我把网变拆下来,看到里面只有4个线圈。还有6个引脚闲置,每侧闲置6个引脚 ...

只有一个千兆口。对了,我现在已经能让openwrt启动起来了,但是问题多多。工作量还很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只有一个千兆口。对了,我现在已经能让openwrt启动起来了,但是问题多多。工作量还很大。 ...

适配这个意义不大,开源的openwrt不能驱动芯片内的硬件NAT路由表等,就算能跑起来性能也非常的差,更何况你无法驱动PON光模块,所以花这时间不如玩点其他的东西。

楼主(2022-06-08):
引用 网友F:
适配这个意义不大,开源的openwrt不能驱动芯片内的硬件NAT路由表等,就算能跑起来性能也非常的差,更何况 ...

到现在,除了PON我都驱动起来了。买了个F660,PCIE上挂的无线芯片,USB,内置交换机和PHY,GPIO控制器,ETH适配器,甚至温度传感器和watchdog timer都正常工作了。这CPU的性能挺不错的。我把适配的内核推到了最新,5.10版本。OpenWRT用的是snapshot分支,更新比较方便一点

网友(2022-11-07):
锲而不舍的精神值得敬佩!
F420光猫现在都淘汰了

网友:
用一个DC-DC  将12V变成5V即可。那两个电阻22欧短接不行。

网友:
佩服楼主的钻研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