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虾牌手枪钻换电池芯

楼主(2021-01-28):
这个电芯儿一充就满 一用就没电

拆了准备换新的电池芯儿

保护板

这是拆下来的旧电池

换的过程没拍照片
这是换好的电池

就是这货

换好之后没有电

充了一下就可以了

满血复活
谢谢观赏 !!

网友A:
我那个虾开始还好,一年多后也是这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虾开始还好,一年多后也是这毛病。

原来的电池质量很差,拆下来后,外皮有些麻点,拨了外层的塑料皮,金属电芯皮有些锈了都。

网友B:
松下的那个绿皮18650能换吗?我手里还有好几节

网友C:
我换了LG动力20A放电,也是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下的那个绿皮18650能换吗?我手里还有好几节

如果原来的电池不能用了,那只好换了。手枪转电机的电流是比较大的,内阻大的电池用起来吃力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换了LG动力20A放电,也是吃灰。。。。。

我蓝皮也是动力电池。我还是经常用的,因为腰不好,不能久弯着,有时候螺丝稍微多一点儿,就用工具,比手拧着来事

网友:
俺的大虾也是这毛病,不过有块龙韵的电池备用。

网友:
这拆的细节图片太少,前面一个 后面换好一个,看了俩成品

网友D:
大婶真会折腾。。。。。

网友E:
原来有的?后来焊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婶真会折腾。。。。。

由于要经常使用,不折腾好,好用起来难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有的?后来焊上的?

原来的坏掉了,找了一个8205代换,管脚不一样,所以飞了线。

网友:
我当初换了海思达的18650,比虾自带的电池好多了,原来的电池用了没半年报废了

网友:
测下看是内阻大了还容量小了

网友:
没办法,好电池本就比虾牌整机贵

网友F:
我2个虾牌手电钻一直在用,也有好多年了,其中一个电池不好了就换了特斯拉电芯,换完非常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2个虾牌手电钻一直在用,也有好多年了,其中一个电池不好了就换了特斯拉电芯,换完非常给力。 ...

不对吧?特斯拉电池应该是容量型

网友:
如果买几个好点的动力锂电芯,比手电钻还贵

网友:
大虾最便宜50包邮,我给我师傅的的105元上岛换了电池芯,原来的没坏,能用一上午,我师傅说一上午时间太短了,让我给整个厉害的,我从网上淘了3根三星35E,现在能干1天多,这3根芯都要45块,光池的价格都能买一只大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