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拆了个金士顿DTSE9,这主控是什么鬼?

楼主(2021-01-28):
本来想量产,失败了,依稀记得主控信息是

刷了几次变成了

实在联产不了了,就拆了想看看到底是啥主控,结果
WTF? 这什么鬼

和普通优盘不一样啊!!

网友:
集成一起了

网友:
集成到一起了,还省体积,但是速度,寿命都一般吧

网友A:
一体化的,如果颗粒没问题,短接了可以搞定的。。。

尽量用新一点的固件

网友B:
黑胶体,正常的,短接开卡前提你能找到开卡固件包

网友:
黑胶体,除了寿命短其他我觉得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体化的,如果颗粒没问题,短接了可以搞定的。。。

尽量用新一点的固件 ...

感谢,必须要更新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胶体,正常的,短接开卡前提你能找到开卡固件包

必须要固件吗...

网友:
udp封装的优盘,质量刚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