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 wdr5600百兆版改千兆求教程

楼主(2021-01-28):
手头有一个黑色百兆版的WDR5600,有没有办法改成千兆的,能的话最好求个详细教程~

网友A:
芯片支持千兆吗?支持的话,接口从芯片引出来了吗?引出来了网变是千兆的吗?固件支持吗…总之问题多多

网友B:
没办法的,交换机芯片都不一样,网线接口四个触点,没法改,买新的吧

网友:
确定?什么都不知道,还想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支持千兆吗?支持的话,接口从芯片引出来了吗?引出来了网变是千兆的吗?固件支持吗…总之问题多多 ...

芯片不支持,我是个小白,我的意思是直接换个支持千兆的芯片焊上去,然后再驱动起来,这个方法有可能实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的,交换机芯片都不一样,网线接口四个触点,没法改,买新的吧

换个千兆芯片焊接上去,然后驱动起来刷入固件,有没有实现的可能

楼主:
我说错型号了  应该是WDR6500  5根天线的那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个千兆芯片焊接上去,然后驱动起来刷入固件,有没有实现的可能

可以的,绝对有可能方法有N种,生命在于折腾,现在暂列出2种:
方法1:本方法改动小对工具要求低,先追踪qca9561的2组USB口的走线(下图位置),若没有引出可能需刮CPU,然后飞出固定并焊好2个USB口,再在USB口接入USB千兆网卡即可改造完成。

方法2:此法较为复杂,1般与qca9561以sgmii方式与千兆芯片通讯,成熟方案有QCA8337(openwrt已支持)或rtl8367(代码闭源需自行移植)。硬件上需要进行将wdr5600板上的所有元件转移到新的PCB上,新的PCB板可以LZ自行设计(或抄板或2手故障板),原理图可以找到现成的,10x10cm的双面PCB足够实现。

网友D:
楼主为什么不自己买散件攒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为什么不自己买散件攒一个

有想法,好主意!我喜欢!

网友:
缩水王没什么好改的,一般没有短板,全都一样短

网友:
教程:1,电商平台购买一个千兆路由器,图便宜就去买2手。不建议实体店购买。2,替换掉原路由器。替换下来的该扔还是该吃灰随意处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绝对有可能方法有N种,生命在于折腾,现在暂列出2种:
方法1:本方法改动小对工具要求低,先追踪 ...

内存走线用双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绝对有可能方法有N种,生命在于折腾,现在暂列出2种:
方法1:本方法改动小对工具要求低,先追踪 ...

先膜拜一下,我打算试试方法1

网友(2021-12-04):
引用 楼主:
先膜拜一下,我打算试试方法1

成功了吗

网友(2023-03-25):
这个难度大

网友:
难度之大不亚于做一套路由器开发板

网友:
去闲鱼看看价格,你就觉得不想改了

网友:
现在路由器这价格......还是再买一个吧.........折腾也不是这个折腾法吧......实在犯不上,除非你是单纯的想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