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蓝牙小音响

楼主(2021-01-28):
一个小音响拨开关无反应,充了一会儿电还是不行,拆拆看看

粉红色圈圈可以拆下来

拧下底部2个螺丝,就可以打开盖板,电池鼓鼓的

用万用表量了一下还有4.2V

电路板背面没有元件

功放芯片8002

不知道什么芯片AC1827

一边充电可,可以打开开关,按下波轮会提示工作模式,英语播放,听着像是:router mode   FM mode   line E  用手机可以连到蓝牙,但信号很差,放出来的音乐噪音很多,FM一个台也收不到,不知道怎么调,卡上没有音乐也就没试。

网友:
指针表,看了好半天,才看明白电压档在什么地方
好多年不看,都不熟了

网友:
电压,收音板、蓝牙板的使用电压;有没有泡过水。

楼主:
没有泡过水,电路板很干净,FM不知道怎样搜台

网友:
省了充电管理芯片,一个二极管直接接5V充电

网友:
这种小音箱有几个,收音机要插充电线才能收到台。fm模式短按方向的中间键就是收台。

网友:
加回4054充电

网友:
这种做工用料很差的音质很差听个响系列的蓝牙音箱没什么维修价值      丢了买个好的蓝牙音箱吧

网友:
丢掉小音箱吧,这个和垃圾无异了:handshake: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