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单锂电点焊机改加强版超级电容

楼主(2021-01-28):
之前改工具电池买的单锂电的点焊机,

其实不算很好用,很多虚焊的,还得打磨抛光电池面什么的才比较点得住,最近又要用,发觉电池却挂了。闲鱼一看超级电容很便宜,2串电压5.4V。并咨询了原卖家,电压是可以的。就入手了,拆了电池接上线就行。充电本身有恒压恒流模块,充到5v是很安全的。用了下,却没有比之前好很多,点了15个电池,还是有不少后来发觉虚焊的。就想着怎么加强一下。逛了逛闲鱼,发觉焊针不行,线不够粗。参考了网上diy的教程。开始动手了。
买了3x15的紫铜条,还有开口鼻接线端子。5mm光轴是之前就有的,画图设计了下

弹簧结构,自动触发。电线下置,这个结构线离焊针距离最短,电阻也最小。
然后就是加工,15方的铝块是现成铝板上切的,大致铣了下,没有很正,紫铜条边缘都是圆角,导致焊针孔很难打。本想2块紫铜跟方铝一起打孔,却发觉夹不住。分开打的后果就是偏差很大了。工具

导致手柄壳的开孔不对,得按实际量了的重新打印。

好在最终把手柄组装好了。
焊针也是自己diy了一半的车床自己车的偏心头。夹具不好

头上车的不太圆了。
电线是之前买多的0.5平线,用了30多米,拨线并成了大概20平的线了。都是泪。还专门做了个剥线的工具。热缩管套上,硬是硬了点,但是,省钱啦。接头买的开口鼻有点坑爹,30A的比以前买的薄了不少,就用了2层。
多的紫铜条折弯连接电路板跟电容

实际点焊效果提升太明显,本身3档都容易虚焊的,现在1档足够点0.15的纯镍。3档试了能点0.2的黄铜片。
原先的点焊笔阻力1.6欧,现在同样接头到焊针内阻0.5欧左右。别小看那么点,最终放电电流影响很大。
可以愉快滴点电池啦

网友A:
丑了点,不过胜在实用

网友:
我的是微波炉变压器改的,点0.2纯镍片也可以,就是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丑了点,不过胜在实用

是的 没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