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U盘插上USB口蓝屏求解

楼主(2021-01-28):
一个U盘之前用的好好的,今天再拿来用时插上电脑USB口出现如图的蓝屏。请问如何操作,每次插上没有机会点立即出现蓝屏。只有拔出重启动电脑。现不敢插入使用。

网友A:
插手机充电试试,插手机看看能不能电脑看到手机里的文件,如果没问题就是U盘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手机充电试试,插手机看看能不能电脑看到手机里的文件,如果没问题就是U盘坏了。 ...

其它U盘可以用。有问题的盘资料太多,

楼主:
问题解决了,把U盘在电脑关机情况下插上,打开电脑一起起动,在起动WINDOWS的时侯系统自动检测并安装驱动程序,可以用了,可能是驱动程序丢失导致。

网友:
我也出现过此问题,后来直接重装系统就OK了

网友(2021-04-03):
应该是硬件冲突

网友:
曾经有个做esxi启动的upan,一接电脑 winxp win7就蓝屏,win10不会,只好作完在win10 里面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