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一支国产T12烙铁头,并吐槽湖北QUICKO

楼主(2021-01-28):
测温过程中发现温度骤降,控制板常红,尝试调低温度依旧常红,
首先怀疑控制板问题,换了一支用了两年的无牌T12后正常控温,遂检查烙铁芯
如图,阻值无穷大

暴力拆开,发现齐根烧断

刨出还剩的一点末梢,绕线,上锡坨固定,高温胶带隔离

穿回烙铁管,穿回尾帽,尾部由于本身不上锡,采取的是额外绕一段线上锡紧固,有些不牢靠,但没啥别的办法了

测试阻值,比之前小了,之前8.6左右,估计是断裂的部分带一小截发热丝的缘故

上机测试,正常:

这种修复方式我自己都不信能用多久,凑合用吧,
要知道这根C4我才买了21天,而且使用强度并不算高,另一只无牌国产T12用了两年了还是好好的,
询问QUICKO客服,公式化答案,

烙铁芯的确是易耗品,但你做烙铁芯的品牌不能把它当成短命货去做,一个月不到低强度使用坏了,这合理吗?那另一支完全一致使用习惯的无牌国产T12怎么用两年还这么坚挺?
失望,以前觉得国产T12的牌子就认QUICKO和金三源,现在不会再购买QUICKO的产品了

网友:
里面接头要用铜焊。

网友A:
一加热那锡不就化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加热那锡不就化了吗?

那锡又不是连接作用,只是加固一下,起到连接作用的是绕线,至于会不会化有没有影响,无所谓,本身就是凑合用

网友B:
个人用为什么还要用国产头,坛里或者闲鱼上经常有原装头啊,留意一下可以低价收到好货,我收了一些T12,T2,T1,T15的没开封的原装头非常好用,平均十几一支。当然你要是开厂大批量用的话就当我没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用为什么还要用国产头,坛里或者闲鱼上经常有原装头啊,留意一下可以低价收到好货,我收了一些T12,T2 ...

C4专门用来焊18650的,使用率很低,日产头K和C4都很贵自然优先考虑国产
其次是买616板子附带买的那根国产KU太耐用了,两年经常用依旧好好的,让我以为国产头都基本这水平,错误的估计了

网友C:
我现在用的也是金三源  好多年了    我的第一只原装头是D16 不小心滚落地下光荣牺牲 拆开用铜丝缠绕后修复的

网友D:
温度要校准的,个人没法用高精度,就用热电偶校准就行了。。。

国产的发热芯温度可能不是很准,350度实际420也不是不可能,这种温度下很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用的也是金三源  好多年了    我的第一只原装头是D16 不小心滚落地下光荣牺牲 拆开用铜丝缠绕后修复 ...

下次试试金三源的。
对我也是用铜丝绕紧,末梢再反折了一下压紧搪点锡收尾,弄完了想想不搪锡应该还好些,不过都套进去了就懒得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温度要校准的,个人没法用高精度,就用热电偶校准就行了。。。

国产的发热芯温度可能不是很准,350度实际4 ...

616模拟控温要校个什么准,常用档位测一下温度就有谱了

网友E:
不知道是国产的头子不行还是其他原因,我用国产的烙铁头焊小米14000的板子感觉很难焊。温度总是上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是国产的头子不行还是其他原因,我用国产的烙铁头焊小米14000的板子感觉很难焊。温度总是上不来 ...

什么头型,大焊点需要热容大点的

网友:
请教大家:如果用穿孔的T12头+替换头,这个方案如何?请各位发表一下意见,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是国产的头子不行还是其他原因,我用国产的烙铁头焊小米14000的板子感觉很难焊。温度总是上不来 ...

大概是芯片引脚微型焊点适合内热式30到100瓦烙铁,大多数导线用50到100瓦外热式烙铁,粗导线和导电片五金需要100瓦以上外热式烙铁。

网友:
500g足量焊锡0.6的我用了整整两卷,一个T12还没事,估计一个尖头可以用2kg(4卷0.6的)问题不大,我那还是二手头

网友F:
用936焊台表示从来不担心烙铁头,一块多包邮随便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936焊台表示从来不担心烙铁头,一块多包邮随便折腾

我手里900M的头和黄花907的头都挺多的,不爱用,换头麻烦,T12随时插拔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936焊台表示从来不担心烙铁头,一块多包邮随便折腾

用T12以后,936就放一边吃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里900M的头和黄花907的头都挺多的,不爱用,换头麻烦,T12随时插拔

907无法热插拔,T12不锈钢杆不导热,有需要换头时直接拔下放烙铁架上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936焊台表示从来不担心烙铁头,一块多包邮随便折腾

五年前有了T12后936就吃灰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