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USB测试仪YZXstudio ZY1280M测评和拆解

楼主(2021-01-28):
USB电流电压表ZY1280M测评和拆解
这个USB测试仪支持各种快充协议检测,电流电压检测,还有快充诱骗功能,可以用来测充电宝的容量、充电头支持的快充协议、充电线的电阻等等功能。还可以用支持快充的充电宝+测试仪的诱骗功能做成一个移动的可调电源。
参数:
电压范围:3.5-24V
电压分辨率:0.0001V(18bit)
电流范围:0-5A
电流分辨率:0.0001A(18bit)
刷新率:普通界面0.36秒/次,高速界面10FPS

拆解

下图的RC16是外置存储芯片,应该是用来存放记录的数据。

主控芯片是兆易创新的国产单片机GD32F330F8P6TR,兼容STM32。

功能展示

推荐阅读

网友A:
楼主,这个多钱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多钱一个???

200左右吧,杨智翔家没啥便宜东西

网友:
好也不值200多啊

网友:
楼主博客内容不少啊

网友:
5位半的精度,牛死了

网友:
这个电流准确么?

网友B:
看着这后面一大串00000,这是要横扫安捷伦福禄克吗

网友C:
谁来科普,和万用表比,这个高精度是怎么做到的,用的什么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这后面一大串00000,这是要横扫安捷伦福禄克吗

这么较真干嘛,一个小工具而已,够用了,没人会把这东西当精密仪器的

网友:
能测纹波,矩为也有一个可以测,价格也不便宜。
这位数真唬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来科普,和万用表比,这个高精度是怎么做到的,用的什么基准

单片机自带的adc。

网友:
有CH340N,直接USB就可以下载程序啦,是不是可以考虑烧个电子表程序进去

网友(2021-05-23):
找个和U2P哪个更值得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