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推荐一个21v1a左右的dc口充电器

楼主(2021-01-28):
买那些乱七八糟的杂牌工具自带的充电器太垃圾了,淘宝上也没看到有合适的充电器,求各位坛友推荐一个,如果实在找不到我就只能用调压电源冲了

网友A:
几十元杂牌工具一般都用劣质电池,用1A电流的垃圾充电器门当户对可以说是佳配了。如果已经升级了正品动力电池,可以再配个好点的充电器,但充电电流1A显然太小了,因为即便是2并的锂电池也差不多4Ah了,真干活时等着充电还不急死人。当然抚摸党无所谓,一边充电一边把玩都成享受了,他们可能会认为500mA充电对电池更有好处。

网友:
21V?找笔记本电源啊,质量相当好

网友:
上个睿登啥的电源,显示准确的

网友:
淘宝有4-5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十元杂牌工具一般都用劣质电池,用1A电流的垃圾充电器门当户对可以说是佳配了。如果已经升级了正品动力电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十元杂牌工具一般都用劣质电池,用1A电流的垃圾充电器门当户对可以说是佳配了。如果已经升级了正品动力电 ...

没个1c充电电流,好意思讲效率,现在的快冲都快十a电流了,大有的充电器九a电流,厂家估计怕电池太热,里面风扇都装了两个

网友B:
我也在找,万宝上基本都是一路货,目前考虑弄个弄个剪线的笔记本电源改改

网友:
建议弄个笔记本电源,改下。

网友C:
笔记本电源大多数都是19伏电压吧,不够,而且直接用电源充电初始电流太大,电源会保护。建议买24伏直流电源,加一个如图的恒压恒流模块,输出端再串一个肖特基二极管防止电流倒灌,这种配合可以调整电压电流,并可显示,比较理想。

网友D:
淘宝有专门卖适配器充电器的店铺找找应该有这样的参数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有专门卖适配器充电器的店铺找找应该有这样的参数的产品

有是有,但是大部分都是2A以上的,1A的不多,有些1A的看起来和送的充电器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找,万宝上基本都是一路货,目前考虑弄个弄个剪线的笔记本电源改改 ...

我不是吃电路这碗饭的。。。不会啊,只好买成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电源大多数都是19伏电压吧,不够,而且直接用电源充电初始电流太大,电源会保护。建议买24伏直流电源 ...

用可调电源恒流冲也不行吗?还有请问充电的时候5串18650电压调多少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可调电源恒流冲也不行吗?还有请问充电的时候5串18650电压调多少合适

用可调电源恒流充是可以的,但体积有点大。我充5串电池电压取21.4伏。

网友:
网上充电器看上去是很差。

网友E:
我用这种模块,电池基本全应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这种模块,电池基本全应付

空载功率测过吗,不知道和电源一起空载大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载功率测过吗,不知道和电源一起空载大不大

与24伏3安电源一起测是1.82瓦,电源单测0.5瓦,所以模块空载功率1.3瓦左右。

网友:
笔记本电源21V的少见,18.5-20V的居多,不过很多DC口都有设计余量,上下浮动1-2V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