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TA3000芯片的主动平衡

楼主(2021-01-28):
这俩天打回来的板到了,焊完发现和以前还是老问题。电池不能完全自动平衡。研究了一天发现这芯片有个问题,就是电池平衡电流只能从最后一节往上一节走,依次类推。所以造成了如果第一节电池满电,第二节电池亏电这一情况芯片是不工作的,如果反过来就可以正常自动平衡了。我还特意用法拉电容当电池做实验得出来的结果。

我的结论就是这些对与不对请大佬来说说

楼主:
继续上图,这是第一节电容,第二节电池,第三节是电容。芯片工作几分钟就发现第一节电容电压在上升,而第三节的电容却没有变化还是0v

楼主:
继续上图说,这次把电容接在第一和第二节了,第三节是电池,看平衡十多分之钟电压就都差不多了

网友:
恐怕得加多一片并且设假负载

网友A:
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问题。估计这个IC是以它所连接的电池作为供电的,你放到0V IC拿什么供电。
一般情况下一个可靠的系统不可能把电池中的某一节完全放到0V,所以你这个测试显然有些失实。
你可以试试在极端情况下,电池组出现一定程度的过放,最低电压控制在2.2V以上,看看是否能够启动均衡?另外即使是主动均衡,也不能额外产生能量,只是拆东墙补西墙,当所有电池都没电的时候其实也很难运作。所以如果这样还不均衡,可以外接限压恒流电源模拟充电,看看再充满后电池是否电压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问题。估计这个IC是以它所连接的电池作为供电的,你放到0V IC拿什么供电。
一般情况下一 ...

别拿0V来说事,1V2V3V我都试过的,结果都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问题。估计这个IC是以它所连接的电池作为供电的,你放到0V IC拿什么供电。
一般情况下一 ...

不信你看看我这组电池就是复合我得的结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拿0V来说事,1V2V3V我都试过的,结果都是一样

什么叫拿0V说事,你自己一开始不就是拿了个0V电容来测试吗?
Datasheet你看了吗?这块IC的BATP与BATN的电压差至少在3.75V以上才可以工作,否则就是UVLO,也就是说相邻两节电池电压之和必须大于3.75V而且有一节还不能是0V,如果一开始你用0V去试不正常是必然的。
至于1-3V结果一样我只能说你检查设计是否失误,如果不行的话自己去淘宝买个便宜的成品板回来试试。我看了成品板好像没有人说出现过这种情况。
另外我不知道那些AO3415你打算拿来干什么,试试直接短路掉看看能不能工作。再不行先试试单个IC控制两节电池能不能用。问题总是要缩小范围,你先尝试还原Datasheet的测试条件在下定论不迟。就这个电路,你试试看,别多一个元件,也别少一个,看看行不行,国产IC泥沙俱下,乏善可陈,但是不见得基本的东西它也做不好。

网友A:
又查了查,论坛的人有用过的,根据反应确实有点不太好用,但是最后功能是可以实现的,不过他没透露具体细节。
如果你对这个方案失望,可以看看ADI的开关式均衡器,只是没这么简单罢了。https://www.analog.com/cn/techni ... cell-balancing.html
有时候,国产货,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拿0V说事,你自己一开始不就是拿了个0V电容来测试吗?
Datasheet你看了吗?这块IC的BATP与BATN的电 ...

拜托看完我的帖再下结论,我打样的板根本就没接什么mos管,那个图只是随便拿来画个样的。都是按着官方给的资料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查了查,论坛的人有用过的,根据反应确实有点不太好用,但是最后功能是可以实现的,不过他没透露具体细节 ...

那个mos管是防倒灌的,这个芯片好像没这个就必须解电池的时候从低到高接,不然会烧芯片

网友B(2021-06-09):
ETA3000我试下来怎么只有在B1比B2高的时候会均衡,B1比B2低基本不均衡了?楼主后来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ETA3000我试下来怎么只有在B1比B2高的时候会均衡,B1比B2低基本不均衡了?楼主后来怎么解决的? ...

没得解决的,芯片问题。

网友C(2021-07-11):
引用 楼主:
没得解决的,芯片问题。

这个芯片是个天坑,我折腾很久,还是不理想。另外现在好像出升级型号了,ETA3001

网友(2021-10-01):
至少我的测试了,两串,高低都没问题

网友D(2021-12-07):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是个天坑,我折腾很久,还是不理想。另外现在好像出升级型号了,ETA3001 ...

老天爷,我买了几十片,1.4元买的,要是不能用,成垃圾了,看资料,“精确平衡电压低至30mV”,我测试,要到123mV,才能开始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天爷,我买了几十片,1.4元买的,要是不能用,成垃圾了,看资料,“精确平衡电压低至30mV”,我测试, ...

差不多就是个垃圾芯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天爷,我买了几十片,1.4元买的,要是不能用,成垃圾了,看资料,“精确平衡电压低至30mV”,我测试, ...

2串凑合用还行,串数多了效果就不好了可能第1串比第2串高100mV,第2串比第3串高100mV。。。最后第1串比第n串高(n*100)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