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我应该怎么换冰箱

楼主(2021-01-28):
家里有一台小的,我想再买一台小的或者一台小的换一台双开门的。不知道两台小的方便,还是一台大的方便。请问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
双开门好用不占地方,又省电,又大方。

网友:
当然搞大的好,JD可以找我,有优惠

网友:
     冰箱肯定越大越好用,要个500升的。冰箱原理都一样,一个制冷电机,温度降到多少度测温系统自动指挥继电器启动让冰箱停止运转,一个大冰箱肯定比两个小冰箱省电的。你自己做个外壳,装上这些配件,一样可以DIY一个冰箱,冰箱外壳也就是夹着泡沫的塑料箱而已。

网友:
要个450升的,也就2700元这样,不放心质量买个延保6年的。

网友A:
一台,越大越好!对开门!

网友B:
现在的冰箱以风冷的为主流,被坑后的经验告诉你,如果选用风冷冰箱一定要事先做好功课,小容量的还好,大容量的一定要选静音、超静音的,现在的冰箱越来越完蛋,一不留神就被坑了,500升的千万别买无锡松下,死贵不说还真心吵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台,越大越好!对开门!

我想买十字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冰箱以风冷的为主流,被坑后的经验告诉你,如果选用风冷冰箱一定要事先做好功课,小容量的还好,大容 ...

推荐一个好点的牌子

网友:
一台 不要双开门  最好四开门    理由双开门开一次门 需要一个小时才能把温度降下来

网友:
小冰箱靠散热片,静音。大冰舞风扇吹蒸发器,风噪声大。

网友:
十字门不就是对开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推荐一个好点的牌子

我的冰箱就是家人随机购买的,以为进口品牌8K多的价格虽然贵些但不应该有问题,哪知道会是这个结果,此后我才百度了相关的东西才发现现在大些容量的的冰箱不好选,而很多其他品牌的也是用到无锡的压缩机估计也好不哪去,现在每次听到压缩机的启动声音就闹心,挺贵的东西又不能扔了重新再买,我没有好的建议,你可以先百度上做做功课,总之,现在买冰箱真的会有很多坑的。我的这款如下图:

这货保鲜仓正常调到5度时仍然是温暖如春,调到2度才勉强感觉到冷气,我准备节后淘一个标准温度计测一下,号称最好的变频压缩机技术,每次启动时会发出各种低频噪音,有渐进式的电流声、有机械噪声、还有共鸣噪声,风扇运行时相当于老式40W管灯的电磁镇流器的低频嗡嗡声时大时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冰箱就是家人随机购买的,以为进口品牌8K多的价格虽然贵些但不应该有问题,哪知道会是这个结果,此后 ...

什么牌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冰箱就是家人随机购买的,以为进口品牌8K多的价格虽然贵些但不应该有问题,哪知道会是这个结果,此后 ...

变频的你去换一个吧

网友:
无锡松下的,以前我用的是228升的直冷冰箱,放在厅里真心没有存在感的,现在这个家伙几乎时时都在刷存在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变频的你去换一个吧

今年元旦前卖场促销买的,还能换吗?请详细指点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今年元旦前卖场促销买的,还能换吗?请详细指点一下!!

基本换不了的,只能说现在成熟的变频声音几乎听不出,大约在30多分贝,而且没有启动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本换不了的,只能说现在成熟的变频声音几乎听不出,大约在30多分贝,而且没有启动声。 ...

现在看来这个冰箱是砸手里了,需要自己想办法解决了,希望推荐一个可能的方案。这货的型号是NR-E531TP-NA,498升,冷媒是R600a,噪声标称40分贝,不知道换一个好压缩机的费用要多少米。

网友:
我奥克斯400升的变频才1699,一台比你两台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