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T440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1-01-28):
我的THINKPAD T400用了好几年了,配置是i5-4300U,8G内存,128固态+500G HHD, 最近两天忽然变慢下来,查来查去,发现CPU的频率被限制为0.79G,始终上不去。
不想重装系统,下午抽空去笔记本维修的地方帮忙查看了一下,发现是HHD的问题,拔掉后系统就恢复回正常的状态。
以为HHD硬盘有问题,回家后,找了其他的笔记本硬盘,有机械硬盘(三星 320G)也有固态硬盘(SanDisk 128G)试了,都是安装上去就锁频0.79G.实在是奇怪。
有高手能帮忙看看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会不会是供电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供电出了问题??

怎么查?

楼主:
昨天重装了系统,结果悲剧了,单独固态硬盘的话,频率也被锁死在0.79G了。
我也拿了另外一台电脑的电源线测试了,问题照旧。

有没有厦门的维修大师推荐的?想说趁周末修一下,要不然卡死了。

网友:
一般是CPU供电或者碰到功耗墙了,传感器,过热之类。

网友:
记得看过类似视频,好像是主板问题,供电方面不足

网友:
X201不用90W电源,也会降频

楼主:
结帖了。是电源问题。
拿到维修中心查了一下,主板漏电,更换电源芯片也不行,需要更换电源板。
更换后,插上原来的电源适配器,也还是问题照旧。
因此怀疑到电源适配器上了,在维修点换了个电源适配器,可以恢复正常状态。
于是,X宝高价淘了个电源适配器换上,一切都恢复正常。

网友:
不是有电池吗?

网友B:
我第一个就怀疑电源,上次我的笔记本也发现频率上不去,左检查右检查,最后发现插排电源没开,一直用电池供电呢。

网友(2021-03-03):
引用 网友B:
我第一个就怀疑电源,上次我的笔记本也发现频率上不去,左检查右检查,最后发现插排电源没开,一直用电池供 ...

和我同事一样。一直以为洗衣机坏了,最后发现龙头没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