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球泡!再拆几个大灯泡!

楼主(2021-01-28):
近期撸的球泡陆陆续续的到货了
先上(都用红包1元购在要么就是1毛买的)

一号:金字塔顶端18w
(不完全拆,因为还有用)

表面打得胶不多
直接用力掰开就行

18颗2芯的2835
貌似功率足
铝基板的,还有一个铝散热片
再掏开大散热片

看见元件板子
大概率是恒流
装好测试

果然拍不到频闪
用万用表测试一开始是18.72W
后来但会降到17.05w
(测试的时候没拍照,因为自己没有拍照习惯)
二号:大迪照明12w
功率有虚标,只有7.84w
拆开看见
FM8301SS方案的恒流芯片
8颗双芯的2835 3000k的
加上一个整流桥(MB10S)

400v      电容特写

恒流驱动芯片特写

拍照果然没频闪

总体这俩玩意都不错
用的时间有待考证

全帖子完

楼主:
帖补充:今天拆的两个都是全串联的珠子

网友:
3000K的那个不错。

网友A:
其实都不怎么行。
特别是那个18W的,用久了估计就要坏灯珠或者严重光衰了。
近年来LED以及配套驱动方案确实越来越完善了,但是大部分产品的设计似乎在散热上不尽如人意。LED其实是非常怕热的,能承受的长期工作温度其实很低,不能按照一般半导体器件的散热参数去设计。一般的IC在60-70度不算什么,80-90度勉强可以接受,100度以上短时间尚可。但是对于LED来说这些温度都太高了。
家里有不少LED,阻容限流电路的,Buck恒流的,足功率的,不足的,用了几十个了,挂的时候没有见过驱动电路坏的,都是灯珠被热死的。其中最豪华的散热不过是铝基板加一个额外的背贴铝板。即使这样,依然压不住LED的发热,或者说LED太脆弱了。

网友:
灯珠多的热量应该分布均匀些。实在要长时间用,建议从一两颗灯珠取电,给12伏4厘米边长微型双滚珠轴承电脑风扇供电,外壳开孔通风,吹灯板散热好点。

网友B:
散热不行,吃枣药丸!
还是改取样电阻,降低功率运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不行,吃枣药丸!
还是改取样电阻,降低功率运行吧

可不就是嘛
现在的LED超温工作已成常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都不怎么行。
特别是那个18W的,用久了估计就要坏灯珠或者严重光衰了。
近年来LED以及配套驱动方案确实 ...

18w的开一会就感觉跟白炽灯似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不就是嘛
现在的LED超温工作已成常态

确实,你这种还好点,线性驱动的那种更恐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你这种还好点,线性驱动的那种更恐怖......

我之前搞过线性恒流的
我当时一个16w的(铝基板)
加了散热风扇和铝散热片
还挺烫
还严重的频闪
愁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搞过线性恒流的
我当时一个16w的(铝基板)
加了散热风扇和铝散热片

镇流器后并联400v耐压的电容滤波,消除频闪。更改取样电阻大小降低功率。这俩方法亲测有效

网友:
我发现凡是拆LED产品的,后面必有人回复“散热不好,要热死”

网友C:
以前的产品都是铝基板的呢,现在好像不多了,散热可是个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产品都是铝基板的呢,现在好像不多了,散热可是个大问题……

可不就是嘛
现在很多LED灯都缩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