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HINKPAD 230i 换路由器后,发现不了无线网络

楼主(2021-01-28):
笔记本型号ThinkPad X230i 2306-A71 ,2012年10月买的,一直使用正常,刚换了一个360 WiFi6全屋路由V6,发现不了无线网络,就无法连接无线网络,有线网络上网正常,检查驱动也正常,不过驱动是2013年版本的。其他设备,包括笔记本,手机等都正常无线网络连接,证明360路由器是正常的。到THINKPAD官网,看到最新无线网卡驱动是2015年8月版本的,但是下载不了。 求各位大神帮忙看看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路由只开放了5G,是不是电脑网卡只支持2.4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路由只开放了5G,是不是电脑网卡只支持2.4G

换个无线网卡试试,没有的话,我20包邮出一个,双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无线网卡试试,没有的话,我20包邮出一个,双频的。

230专用的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个无线网卡试试,没有的话,我20包邮出一个,双频的。

我前面那个电脑就是这样的,只认2.4的网络,5的网络就不识别,现在用的是都可以识别的电脑了。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怕楼主的那个也是类似的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面那个电脑就是这样的,只认2.4的网络,5的网络就不识别,现在用的是都可以识别的电脑了。遇到过这样 ...

2.4G的也认不了,换别的路由器又正常了,只是对360 WIFI6 V6这个路由器连不上,其他路由器都可以连接,问了联想官网工程师,他们也解决不了。哎。。。

网友:
我觉得是信道的问题,你进入路由器里面换个信道试试,原来我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换了就好多了。

网友(2021-02-27):
确实是有这种问题的。 感觉就是博通, 高通 , MTK 之间兼容性的问题

楼主(2021-06-09):
重新安装一个外置USB无线网卡,上网速度很快了。

网友C:
直接内置换掉不好吗

网友:
信道带宽有20兆和40兆区别,设置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内置换掉不好吗

谢谢,换内置要拆装略麻烦。这样简单粗暴。